联想G480 大5a通病。

楼主(2017-08-29):
前几天修的机器,这几天忙,忘记发帖了。今天补上,
故障 联想G480 大短路。接到机器一看大短就大概知道问题在哪里了。 小白献丑了。大神请多指教。。。这问题应该是通病,因为修过好几个一样的问题了。公共端烫的厉害,但是病根在其他的地方,认真找。不说了,嘴上被烫的泡还没好。最好一天能被烫一个泡更好!

网友A:
楼主用最找的吗?用手摸摸就可以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楼主用最找的吗?用手摸摸就可以了

开个玩笑而已。嘴嘴的泡泡是七夕被咬的。

网友:
大短的机器基本就是捡钱啊,,  烧机大法,,感谢分享

网友C:
看起来像PC4403短路,好像你还换了一个,我从来只拆不换的,因为我懒!

网友:
耐压不好

网友D:
没看出来修的什么。。。。。。。。。。。。。。。。。。。。。

网友:
上来就烧鸡大发

网友:
我这有一台是反复重启,LOGO刚过,就重启了,感觉不是BIOS的问题,

网友:
大短的机器基本就是捡钱啊,,  烧机大法

网友:
联想有几款的机子好像挺爱电容短路

网友:
有心玩笑不如多分享维修经验来的实在啊

网友:
大短路的机器还用想直接 烧机大法走起

网友E:
直接扣掉 不用上  师傅说 上了还得坏

网友:
大短的机器啊,我好久都没有碰到过了,一个一个好难,好烦

网友:
这样的维修我也喜欢    不就烫一下吗    来钱就行

网友:
短路有的能明显看出来,不行就烧

网友:
楼主瞬间秒杀啊  有的时候微短路烧机大法也不好找

网友:
短路最好修了,修多了同块板子,所以知道故障了

网友F:
烧机大发我怎么老是烧过了,,,直接冒烟了好无奈

网友G:
楼主感谢分享了,下次能不能再说详细点呢
?这样和没说有区别?

网友:
大短路的,是电容问题都是好弄的,要是mos管被击穿的就不一定好弄了

网友:
大短路的机子修起最安逸

网友:
吓死我了,我还以为你用嘴去搞的

网友:
#在这里快速回复#好厉害。。。。。。。。。。。。。。。。。。

网友:
大短是送钱的,不过也例外的。。

网友:
我这有也经常修联想G480,普遍都是进水刷BIOS修短路,你这个方法适合用来教学徒

网友:
我记得有好几款联想机器 都是因为贴纸上的不干胶 ,导致电容短路的  ,而且还特好找 拆开看塑料贴纸哪里融了个洞就知道了。

网友:
送钱机器,最喜欢短路分分钟秒杀。。

网友H:
能说清楚点究竟是哪个电容短路吗?

网友:
我记得,但是忘了好像之前有人也发过这个故障来着.

网友:
大短的机器大多数是滤波电容不良。

网友:
有过短路换上去的 用不了多久又烧 通常直接卸掉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看起来像PC4403短路,好像你还换了一个,我从来只拆不换的,因为我懒!

就是PC4403短路。我只是拆开一脚,测量而已,确定后直接拆掉。

网友:
引用 网友D:
没看出来修的什么。。。。。。。。。。。。。。。。。。。。。

PC4403滤波电容。看来你没认真看图哦。这么简单的故障,一看就知道,并且PC4403我拆开一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直接扣掉 不用上  师傅说 上了还得坏

假如说上了电容,用一年再坏,那不是还有钱赚?

网友:
引用 网友F:
烧机大发我怎么老是烧过了,,,直接冒烟了好无奈

刚开始可以A数小点,别超过适配器A数。如果找不到,在用大A数,时间不易过长

网友:
引用 网友G:
楼主感谢分享了,下次能不能再说详细点呢
?这样和没说有区别?

PC4403滤波电容。看来你没认真看图哦。这么简单的故障,一看就知道,并且PC4403我拆开一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H:
能说清楚点究竟是哪个电容短路吗?

PC4403滤波电容。看来你没认真看图哦。

网友:
PC4403短路,测量,确定后直接拆掉。

网友:
我一般电流调到3A,去摸,一般是电容坏

网友:
烧机感觉快点

网友:
大短还是比较简单的,捡钱的活。

网友I:
引用 网友B:
开个玩笑而已。嘴嘴的泡泡是七夕被咬的。

这个机公共点电容短路的很多,还有咬是两个字哦。

网友:
自从第一次修大短路手上被烫了之后  每次大短路的我都用个泡沫隔一下在摸  被烫的有阴影了

网友:
楼主霸气,厉害我的哥,下次有什么分享出来大家研究研究

网友:
  学习了  以后遇到这个问题可以参考下

网友:
联想让多少维修人员捡钱了 ,哈哈。

网友:
图片不清晰,是不是CPU供电那里电容短路,好像我也修到过,应该是通病了

网友:
引用 网友I:
这个机公共点电容短路的很多,还有咬是两个字哦。

看这回复就知道是老司机

网友:
最喜欢修这种短路的 机器 的 ,手一天被烫十个几个泡的都非常乐意,赞同的顶哈哈哈哈

网友:
电流调小一点,就不会被烫啦,,,,,,,,,,EEEEEEE

网友:
电流调小一点,就不会被烫啦,,挺头疼头疼头疼头疼

网友:
电流调小一点,就不会被烫啦,,,的EESSSSSSSSSSSSE

网友:
对这算是个通病。以前经常遇到对这算是个通病。以前经常遇到

网友:
学习学习嘻嘻嘻嘻嘻嘻嘻学习学习嘻嘻嘻嘻嘻嘻嘻

网友:
哈哈用嘴试的? 直接拆掉就行了 不装也无所谓

网友:
看来烧鸡大法也不错额,
,楼主此机收了多少

网友:
基本都是捡钱的。机器了。,。。。。。。。

网友:
谢谢分享哈。不过大短路的机器应该不用找。用摸就好了。

网友:
不会把 ,这都可以的,我下次遇到我就会i了

网友:
你是前两天和 梅威瑟打拳的 嘴炮么

网友:
你克亲吗?不怕中毒?我从来没那个,一般这种大短路的基本裸板观察,一半的基本直接就找出来了,

网友:
送钱的活 有的电容一眼就看出来啦

网友:
楼主是小白吧?以前我刚开始学的时候也是被烫了个包

网友:
我刚遇到一台Inspiron 灵越1440 也是大短 直接烧鸡 手烫的好疼啊

网友:
电容 问题是吧

网友:
大短还是比较好高的。。。。。。。。。。。。

网友:
学习了 下次可以参考下

网友:
短路就是比其他的问题好修啊,烧烧烧

网友:
短路机器不就是送钱吗 百分之九十都是没有问题的 很好解决的

网友:
你以为妹子随便添呀,摸摸得了,太夸张了
远航电脑医院
你以为妹子随便添呀,摸摸得了,太夸张了、、、、、、、、、、、、、、、
详情

网友:
好经验。。楼主还是高手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