驱动板故障 测试画面一个颜色雪花抖其他正常

楼主(2017-08-29):
换驱动板正常 ,确定是驱动板问题!彩条画面的时候淡蓝色的条全是细碎的雪花抖,其他颜色正常,切换频率后淡蓝色正常了粉色抖!没有头绪!纯属为了研究,希望各位大神不吝赐教!

不是全屏抖,是彩条测试画面的一个条抖!
暂时用mcu加散热片,换屏线解决了,等用一段时间稳定了在看是屏线还是mcu~!

网友:
rgb输入部分75电阻 电容测量过了没毛病

网友:
那就是主控了,程序的问题应该不大。

网友A:
主控加了个散热片,换了根屏线,好了!点了半小时没复发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主控加了个散热片,换了根屏线,好了!点了半小时没复发

主要是屏线有问题,还会复发@!

网友:
屏线会引起各种问题,换旧的屏线还不行,必须换新的

网友:
应该是主芯片问题吧...有刷过程序?

网友:
一般这种屏上有雪花的或者有重影的基本都是屏线,但也有例外,先换屏线不行再查板

网友:
也行就是屏线不好

网友:
换个主控吧  有的板子不好买 有的贵 换过几个主控片子  好用 联想的换的多

网友:
VGA接口的二极管去掉 VGA接口的二极管去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