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X550C 插电自动开机

楼主(2017-08-29):
如题手上有一台华硕 X550C笔记本
一插上电就自动开机
开机之后可以按开关关机

若在系统里面 点击“关机”之后、
关机了之后 会自动开机

postscript: 1.BIOS电池有电且时间正常  2.BIOS刷过几个,故障不变

网友A:
BIOS电池没电了吗?????。。。。

网友:
BIOS 刷了两个了 都一样的故障

网友:
引用 网友A:
BIOS电池没电了吗?????。。。。

BIOS电池有电,时间也正常

网友:
看看网卡,有没有短路, 刷 EC程序,看看

网友B:
你看看你这台机器是不是挂了双硬盘 就是在光驱位那边挂了一块盘 是的话 要把光驱托架的开关拨一下

网友C:
你裸板正常不,这机器BIOS还原了会这样,

网友D:
网卡吧         有个wake信号的好像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看看你这台机器是不是挂了双硬盘 就是在光驱位那边挂了一块盘 是的话 要把光驱托架的开关拨一下

裸板的  接了个屏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裸板正常不,这机器BIOS还原了会这样,

裸板还是这个样子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D:
网卡吧         有个wake信号的好像

LANWAKEB  PIN40  为3.3V

网友:
引用 网友E:
LANWAKEB  PIN40  为3.3V

哦   那正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