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201I不开机

楼主(2017-08-29):
X201i不开机。测量VINT20电压插电时有,但会缓慢降到0V,R415没有问题,L13/L14瞬间有电压,对地电阻无短路,换过C373,C374,也是一样,TB芯片的16脚有3.3V,61脚有3.3V,59脚有19.55V,58脚0.05V,46脚0V,R811一端有VCC3SW 3.3V来电,R811电阻33K正常,R815电阻0欧也正常。偶尔有一次测到VINT20电压稳定19.54V,但经过D76,D74,R813,C634升压电路后,电压不升反降,只有19.33.测D76,D74无击穿,测量C634对地电阻500欧左右。无思路,求高手指点

网友:
短接R811后,既给46脚一个3.3V电压,46脚3.3V保持,VINT20有19.55V并保持,过升压电路后降为19.34V,这是什么情况

网友:
没人指导,更换BD41760后,升压电路正常了,36脚有24.76V,但是41脚电压只有24.69V,迅维上有文章说应该是28V左右,是否可以怀疑更换的BD41760不良呢。现在一插电就触发,电流停在0.4几,没有跳变,风扇转一下就停,充电正常。下一步查哪里

网友:
我的问题跟你的类似,F1保险断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