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微短路

楼主(2017-08-29):
维修中我最怕遇到微短路的情况,今天又遇到了1个,对地值看不出什么大的问题。插上可调电源,待机电流轻微跳变。整个主板电感电压瞬间都有跳变感觉主板自动上电了,刷了很多BIOS无果。有时候可以开机但是进系统一会马上掉电。主板有啪啪的声音但是不能确定是来自那。维修陷入僵局,请各位大神指点下,主板无发热现象。

网友A:
什么型号的电脑,有测试图片更好分析。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什么型号的电脑,有测试图片更好分析。

华硕只有点位,给个思路。这个电脑现在维修陷入了僵局

网友:
微短不好查,慢慢仔细找吧

网友:
难搞,最好是放弃。曾经遇到过几次,做的都是费力赚不到钱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