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7420开机掉电

楼主(2017-08-29):
今天接到了台戴尔7420,客户拿过来是不触发,以前遇到几台都是把主板放电触发,拆机,接上电流表,有待机,以为放电又可以秒杀,放电后接上电流表,一点还真触发了,但是电流跳到13.6就掉电,量了一下3V5V都正常,于是刷了BOIS,唉,不掉电了,但就是不显示,有遇到过不?在线等

网友:
BIOS刷对了没有   现在的BIOS多刷几个吧

网友:
多刷几个BIOS试下论坛有一些BIOS怕是用不起

网友:
这种情况是不是可以怀疑下你刷上的BOIS是否有问题

网友:
多刷几个bios

网友:
我也有一台刷BIOS刷了不下10套,算了耍不起,分都下完了,不插内存报警,插上内存电流1.3

网友:
前提是你的BIOS是不是对的,不对你刷了肯定不显示了

网友:
这个的板分好多型号的              e2   e3的

网友:
再刷bios,这机子bios有这个故障,内存也会,最后就是显卡,查一下屏vcc电路

网友:
7420有好几个板号,BIOS我都收集不同确认好用的有三个。

网友:
对板号去某宝买个原厂BIOS可能秒亮了

网友:
还真有可能还是BIOS

网友:
感觉应该是那里保护了。。。查下线路

网友:
现在是上电电流多少不显示?

网友:
多刷几个BIOS吧。有可能还是BIOS的问题

网友:
有没有Dell 15 5547的图纸 现在遇到一个不充电的 没思路

网友:
看机子是BIOS的问题吧。再刷几个,不行某宝吧

网友:
bios 不对把    再找几个试试也许会好

网友:
那可能BIOS不正确 所以不掉电了

网友A:
今天接到了台戴尔7420,客户拿过来是不触发,以前遇到几台都是把主板放电触发,拆机,接上电流表,有待机,以为放电又可以秒杀,放电后接上电流表,一点还真触发了,但是电流跳到13.6就掉电,量了一下3V5V都正常,于是刷了BOIS,唉,不掉电了,但就是不显示,有遇到过不?在线等
不触发
掉电
戴尔

网友:
BIOS 不对 ?????、、官网下载个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