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IBMT420

楼主(2017-08-29):
T420 版号AB5700 ,集成 故障:风扇报错掉电,换过风扇还是一样,刷了BIOS也不行,风扇下面保险没烧有5V,求助!

网友:
换过温控芯片也一样, 我也是 无语了,求助!

网友:
这个带风扇检测的,你要查下H8或则EC

网友:
风扇报错的话,主是风扇的反馈检测线信号的异常,正常是高电平,不能单一的看供电正常,风扇供电外的1/2根线信号要正常具体自己去查一查

网友:
有个芯片控制的好像   没修过这种

网友:
换原装的风扇。

网友:
修过这种问题是温控电路进水断线了

网友:
有可能是EC有问题,查一下电路图,看是哪一个控制的

网友:
清理的不错,很干净。应该找个管子换上比较好

网友A:
查一下风扇的工作条件,不行换ec试试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查一下风扇的工作条件,不行换ec试试看

换IO好了,解决了,谢谢 大家!

网友:
引用 网友B:
换IO好了,解决了,谢谢 大家!

ThinkPad风扇报错很多是ec引起的

网友:
第一次见到这种故障啊,一般都是换风扇或是保险,楼主运气真好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