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神解释一下

楼主(2017-08-29):
外星人笔记本ALIENWARE 15 R3,加了一块京东买的三星250GB的固态,加上去无任何异常,用DG分区工具分了两个盘,再用傲梅分区工具把机械硬盘上的预装系统迁移到固态硬盘上,迁移完成后重启就不开机了,按开机键也没反应,拔了电源再开机就好了。屏幕提示cmos错误让设置bios内部时钟,设置完成后,f12选择固态进迁移完成的系统,发现第二个盘没出现,打算再新建一下分区,结果电脑又自动黑屏死机了,开机键按了没反应,又重复几次,又开机了,再按f12进启动菜单选固态,启动菜单刚出来又死机了,这次再怎么开机都没反应了。现在情况是开机键按了,10秒过后开机键红蓝灯交换闪烁。网上查了下,相同的情况很多。试了几种方法如开机按D+开机键或者fn+开机键、内存条取了、固态硬盘取了、电池排线取了开机、短接内存条下面两个铜片,依旧不开机。维修过这款机子的朋友看下,是主板电容坏了还是BIOS芯片短路。

网友:
开机灯亮吗,电流多少,看看是不是BIOS程序坏了

网友:
太乱了,什么啊 弄的乱七八糟。找个懂电脑的帮你解决吧。

网友:
坐等大神。。。。。。。。。。。。

网友:
的确说的比较乱,做等大神不如拿去其他同行高手看看吧

网友:
换一个BIOS芯片 重新刷个程序试试  排除所有外设

网友:
看半天没看懂,等大神来解答

网友:
机械盘迁移系统到固态?是go的吧,我试验过两次好像都失败

网友:
至于你说修到不亮估计是bios的问题,重新刷下最多换新bios

网友:
找个专业一点点的人搞一下应该就没问题了

网友:
BIOS有问题的可能大,外星人的机器还是去售后处理吧,如果是硬件故障,可以换主板

网友:
开不起机 板子 烧了吧

网友:
    学习了 以后遇到可以参考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