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05维修

楼主(2017-08-29):
               故障机  联想
      故障     短路
   机器接过手就上电看了下,上电就闪红灯,知道故障後,登记後打发走人,
  维修开始先看看板子吧 机器没有修过,远看还挺干净的,近看就是一板子的小网       打扫一番後,知道了故障,一量主供电    短路,先仔细看看说不定还能看出什么来,经过一番,发现敌情      电容短路,电感也整成这样,换好後打值正常。   接屏   ok

网友A:
电容引起短路的板子,有些用肉眼仔细观察都可以看得出来

网友B:
烧糊掉了  还好没烧掉什么大件.....

网友:
老司机,修机没走弯路,666加关注!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容引起短路的板子,有些用肉眼仔细观察都可以看得出来

对的,一般我都是先看一下看不出来在烧鸡

网友:
引用 网友B:
烧糊掉了  还好没烧掉什么大件.....

呵呵 那个只是电感烧糊了打火

网友:
主供电短路还是比较好修的,一般都电容坏。

网友:
搞好收到钱就中

网友:
一般我都是先看一下看不出来在烧鸡

网友:
主供电短路还是比较好修的,一般都是电容坏了导致的

网友C:
这机器是进了什么液体吗?键盘接口和EC有白色东西   ,  我有一个大胆的想法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机器是进了什么液体吗?键盘接口和EC有白色东西   ,  我有一个大胆的想法

             没谁进水的不知道什么虫子的网

网友D:
网卡没进水啊,修完没有其它问题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网卡没进水啊,修完没有其它问题啊

怎么看进水了    我有说明啊  那个是网

网友E:
还好你的板子进水不太严重     不过建议还是多检查检查  进水的机器很容易返修。   不是这里坏就是那里坏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还好你的板子进水不太严重     不过建议还是多检查检查  进水的机器很容易返修。   不是这里坏就是那里坏

没有进水ok  没有有说明的不是进水啊

网友:
这是给楼主送钱啊,,,感谢楼主分享。。

网友:
LZ练的一双火眼金睛

网友:
这样烧鸡都不用烧。目测法是维修最快的维修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