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分析 苹果820-00165-A CPU 复位如何产生

楼主(2017-08-29):
       从图纸上看 CPU是  XDP_TRST_L  由Q1840 转换为XDP_CPUPCH_TRST_L  发给CPU的E59脚进行复位实测为0.2V,但是XDP_TRST_L 链接到J1800的53脚,但是J1800没装连接器也就是说无任何链接,那么问题来了Q1840如何产生CPU 复位呢?求高手指教!

网友:
大神们,,看到给点思路,别沉下去了

网友:
或者打开你们的神图,,看看是不是有另路产生,可是我没找到另路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