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苹果1466 820-00165-A 无密码 合成ME BIOS

楼主(2017-08-29):
测试过的。完全没有问题。不会开机慢  风扇狂转

网友:
兄弟,,你在修这个机器哇,,帮我看下CPU 复位是如何产生的哇,,谢谢,测下CPU 复位电压是多少 在Q1840的 6脚 和1脚分别多少电压,,谢谢

网友:
苹果的还没刷过BIOS    一般都是进水的   修的也少

网友A:
刷bios能把密码解开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刷bios能把密码解开吗

刷BIOS可以解密
  刷BIOS可以解密

网友B:
我想问的是你自己弄的吗.还是买的哦.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想问的是你自己弄的吗.还是买的哦.                                 ...

自己合成的   V自己合成的  自己合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