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
X450CC 维修一例 内存贴纸/版号X450CC

楼主(2017-08-29):
故障现象:有时能开,有时候不能开。正常开机大约几分钟掉电,不能开机时电流到0.022  电源指示灯正常亮.
首先按照不开机来修,检查PWRBTN,EC正常发出之后检查桥待机条件RTCRST#信号连接的电阻R2002一端3.1V一端1.9V明显不正常
电压偏低的一端连接一个电容C2002,华硕很多电容漏电的问题,所以先拆电容
之后测量,电压偏低一端,电压恢复
开机测试,一切正常 也不会出现掉电
总结:C2002导致

这里说明一下,我为什么不发图片,我截图的图片体积都太大了达到M级,无法上传上来
但每一次我发帖都会把具体的故障元件位置号发出来的

网友:
描述够清楚 没有图片也行..回头找个点位图对下就行了.知道是怎么回事就行.

网友:
描述够清楚   感谢楼主的无私奉献

网友:
RTCRST#低电平有效 高低高 不是南桥RTC电路复位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