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小修联想z400 usb不能用

楼主(2017-08-29):
大家都忙话不多说,usb接口供电有,数据线对地短路,3.0的接口正常但是也不能识别,更换南桥修复。另外bb下不知道大家接这种会亮机的电脑又要换桥或者换显卡的怎么和客户报价的?

网友:
说得太简单直接了

网友:
报风险   有可能不亮       万一修不亮了   不可能自己贴钱撒

网友:
上次一台联想Z470的本子,U口全都坏了,二话不说,拆机上焊台,拔了南桥,换一块,但是,但是,问题来了,开机U口是能用了 ,但是只要一热重启,机子就启动不起来,除非关机,再开机,才能启动,而且启动10分钟左右就自动关机,郁闷死我了,板子再做 桥的时候有点变形,我估计是这个原因,后来换桥,做桥,来回折腾了几次,还是老问题,最后直接换板了,客户崔这要,一单失败且赔钱的买卖!

网友:
你这还好,前天弄个M5010 DELL ,不亮 换北桥好的,USB全不好用,又换的南桥,唉。。。

网友:
一般能亮的机器都会取报风险 换桥的话有可能会换死的那种

网友:
这种就要跟客户先说清楚 风险   而且要自己承担  报价的话 看着行情报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