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y400 板号nm-a141 电流1.0几,风扇狂转掉电

楼主(2017-08-29):
今天收到一台Lenovo y400的机子,上面贴着我们店里的标签刚刚过保2天时间。无语,估计又要白忙活了。
接上可调电源,待机0.004,电流跳变比较乱,像是过内存了,最后电流是停在0.9-1.0几,过几秒风扇狂转,掉电。掉电后电流0.016能触发
拆机,发现上次修的是大短,去掉一电容。看来更上次维修没有关系。
打各电感阻值,都正常。风扇狂转,刷BIOS看看。u5 u9两个BIOS,一起刷了故障一样。
风扇狂转,能想到的也就ec 南桥和温控。
ec自带程序,直接无视他(拿他没有办法),温控处也没有发现异常,南桥程序都刷了难道虚焊了。
纠结中……
南桥去胶中,突然发现边上一个3脚的mos管上有一小白点。q145 +3vs转+3VS_VGA,打下阻值+3VS_VGA短路了。烧机显卡发烫,估计显卡挂了,显卡电感阻值却没短
显卡都挂了,这机子肯定包修不了,结果就看客户怎么说了,要不要修也不知道。

修这机子,很纠结,感觉无从下手。论坛上也有类似的帖子,不过也没解决。大家遇到这问题可以参考下

网友A:
不要修了,上次 一同行的  Y400 ,我鈤 才给  100块钱,妈类  我检查和你这个故障一样 显卡报废了,, 你知道这个显卡 多少钱?? 差不多200.我主板直接摔一边, 玛德浪费我时间。。。。。。。。。。。

网友:
清理的不错,很干净。应该找个管子换上比较好

网友:
改不了集成吗???????∠(  」∠)_⊙⊙!⊙⊙!⊙⊙!

网友:
最烦这种刚过保几天出别的问题的 还不能不搞

网友:
最烦这种刚过保几天出别的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要修了,上次 一同行的  Y400 ,我鈤 才给  100块钱,妈类  我检查和你这个故障一样 显卡报废了,, 你知 ...

我这机子也是同行的  刚刚查了这显卡,我去加运费要200多,又得和同行扯皮了

H55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这机子也是同行的  刚刚查了这显卡,我去加运费要200多,又得和同行扯皮了

不要搞了 ,买显卡来  估计也不行,假显卡太多, 风险很大, 建议放弃了。。。 以前上当过 显卡 坏的 白亏几百起块钱, 谁来承担的风险???

网友:
同行的 超过100的芯片钱, 我都建议放弃维修。。。 同行的机器 没钱赚的。。。。。。。。。。。。。。。。散客可以考虑维修。。。 同行的建议全部 扔垃圾桶了。。没有意思

网友:
你这次的问题和上次的问题不一样,不会保修的,客服愿意换显卡就换,不换就关闭独显了。

网友:
目测显卡挂了          楼主    丢了吧

网友:
保修肯定不保了,不过你可能要得罪这个客户了

网友:
这个主板现在也不贵了  换显卡风险太大  换板吧

网友:
y400应该是N13P-GT的吧,这显卡有点小贵,估计同行那边不好说。

网友:
这个机器 显卡取了 应该还可以亮吧  不用改电路

网友:
直接报废了··················修啥呢,给客户要钱给要命呢······················

网友:
这个电流确实是比较迷惑人的 ,不曾想到独显已经短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