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8-29):
如题,求助中,显示分屏,求BIOS

网友:
维修烧电源板的机子,修好后备份的,希望给帮到你
联想 LS2223WC.zip

网友:
显示分屏?确定是程序问题?用通用板代换试下屏

网友:
楼主修好回复下,个人认为程序的可能性小

网友:
记得之前也遇到过这种情况 在菜单里面设置一下就好了

网友:
这个可以在菜单中调或者你直接刷24CXXX

网友:
怎么分屏,左亮右暗?在菜单里调一下就行啊

网友:
调一下就好了

网友:
楼主 确定哪的问题了吗 修好了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