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舟UI41B-D3电流0.1再掉到0.02不开机维修

楼主(2017-08-29):
UI41B-D3从客户拿过来维修,检测上电电流是0.1,然后变回0.02后,触发不起来,开始了解说有一个电容坏,换了是可以,但是找不到是哪一个电容。后面更换到CPU那个电容就是可以了,不过要更换470的才行,开始我用的是330来换的,电流到0.36那就是掉电,然后再找一个470更换果然亮机,以后大家维修这个机器可以知道是什么事情,应该是一种通病,如下图

网友:
VCCSA 0.85V 爆掉了 起不来 ,, 老通病了 小伙子

网友:
那电容 是 VCCSA

网友:
是的以前 很少修到这个,今天 才碰到这一款,算是验证一下,

网友:
小短路这样问题修起来就是头,,,,,,,,,,,,,,疼

网友:
这个机器搞好没有啊1 楼主,,,,,,,,,,,,,,,,

网友:
可以了客户都拿回去了,这个主要那个电容的问题,可能有些技术大哥经验丰富知道如何,我们能明白这个之后,碰到这个机器同样的问题,可以快速解决问题,这样可以帮到客户自己也是可以赚到辛苦费

网友:
最喜欢这种图文并茂的帖子了:tiaopi::tiaop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