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H81M-S1主板不触发

楼主(2017-08-29):
GA-H81M-S1主板不触发,量PSON无穷大,但是与IO的线路是通的,但是IO我也换过了还是一样,不触发 这个是什么原因

网友:
这个机器以前修过但是很久了 忘记什么问题了

网友:
按开机时序来查会有你意想不到的结果

网友:
台式机主板应该好搞一些啊,,,,,,,,,,,,

网友:
按时序慢慢查吧

网友:
查下IO条件到桥..........加焊下桥....

网友:
兄弟你是不是量错啦,都相通怎么会无穷大呢,自相矛盾

网友:
开关脚有3.3V吗?????????

网友:
PSON#你是不是量错了,相同不会无穷大啊

网友:
不会板层出问题吧,会不会和桥有关系

网友A:
修过这里断线的.  无穷大了,怎么可能通呢.

网友:
说明主板保护漆做的不好,碰上灰尘和潮湿就腐蚀

网友:
PSON怎么会无穷大,难道层间断线了,这怎么俢?

网友(2017-10-10):
引用 网友A:
修过这里断线的.  无穷大了,怎么可能通呢.

我也修到这样的一块主板 断线 连线就好

网友B:
IO和绿线之间再用一条线连接

网友:
这款爱断线在仔细看看!是不是到io的线有断线

网友:
铜皮断好难发现,一般要用肉看有没有发梅的地方容易断线。

网友:
D2V的断线比较多

网友:
引用 网友B:
IO和绿线之间再用一条线连接

实用,方便,难看

网友:
从背后走线  用电容点穿过来

网友(2017-11-27):
经过学习了,楼主加油
我们也要努力学习

网友:
无穷大应该是断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