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装经验]
Y470怎么用bios编程器刷bios

楼主(2017-08-29):
从网上学习了可以用bios编程器刷bios,也从网上买了个编程器。可我拆开电脑,发现bios芯片不是什么八脚可拆的,而是芯片组,根据网友提供的主板图纸,标的是这个正方形组件,这可怎么拆下来刷bios呢?还是网上图纸错误,不是这个组件?

网友A:
bios   就是8脚的你找错了, 那是  sb  南桥

网友B:
又仔细找了下,好像是另一面的这一块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bios   就是8脚的你找错了, 那是  sb  南桥

我好像找到了,就在另一面有个八脚的,上面写了inband什么的,和百度的字样差不多,应该就是这个吧。:liuhan:

网友:
凄凄切切群群群群群群群群群群群群群群群群群群群群群群群群群群群群群群群群群群群群群群

网友:
凄凄切切群群群群群群群群群群群群群群群群群群群群群群群

网友:
阿阿阿阿阿阿阿

网友:
找bios 在哪啊

网友:
编程器刷

网友:
哈哈哈,有时候想找的时候就是看不到

网友:
一块板8脚的不多!能放到编程器上的也不多!慢慢找!下次就能一眼看见!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又仔细找了下,好像是另一面的这一块吧。

对, 这个八脚的才是,刷之前要先备份,不然,刷的程序不行,麻烦 。

网友:
注意bios的8个脚不要反着放了!不然会烧了的

网友:
你看的那个是桥,不是BIOS,好好找找八角的小芯片

网友:
刷BIOS记得确认1脚位置,先备份,再烧录

网友:
楼主你是专业搞维修的吗?不然怎么bios都不知道

网友:
这个是桥,这个不能给发图片。刷之前先备份不然刷错了就麻烦了。取BIOS得时候一定要注意。

网友:
看来不专业呀,不要扩大故障,你这机什么问题。

网友:
建议楼主好好学学基础知识~~~~~

网友:
这个你基础知识都不懂 还是找别人帮你刷吧

网友:
你找错了那个是桥不是BIOS BIOS 比较特殊一眼就可以辨认出来 是八个脚的他比其他MOS管子稍微大些 有些 如果是EC BIOS 他是跟MOS八脚管形状大小一样 但是一般他在EC旁的 看上面的型号就可以辨认出来

网友:
SB 不你找的是SB 这是南桥。。。。。

网友:
南桥能看成BIOS 服了

网友:
大哥 这不是BIOS,除了MAC的不是外八爪的,其他都是八爪的,还有老式台式机的BIOS不是八爪的

网友:
你发的照片上是南桥和晶振,若是想学习先报个远程班,自学太费时间。。。远程学完大体有个印象再去实地深造

网友:
第一次看到这BIOS//////////////////////////////////////////

网友:
一回生两回熟,再接再厉吧 你现在还不具备刷bios的能力,这个要先会焊接,我猜测楼主焊接也要慢慢练的 否则不可能吧、连个ROM芯片都不认识,努力吧少年 大家都是从小白做起的

网友:
铁子 我无FUCK说 建议从基础慢慢来 至少要认全主板上的东西 不然怎么维修呢?

网友:
找8脚的芯片, 芯片上面有 25或者24 芯片标注为U开头的 例如U12 WQ25XXX 就是bios芯片。有些是双BIOS注意一下

网友:
建议楼主去迅维实地学习,如果没空,可以远程。

网友:
你发错版块了兄弟啊

网友(2019-09-17):
编程器刷bios
专题:
https://www.chinafix.com/zt/3419-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