迪兰 r7 250 酷能 2g dcv2显卡进系统黑屏

楼主(2017-08-29):
迪兰 r7 250 酷能 2g dcv2显卡进系统黑屏   显卡是网吧的   拿来的时候说在无盘的时候直接黑屏  有盘的情况下是掉驱动的  可是我试的时候是到正在启动的时候黑屏  显卡重新植了 还是一样的   系统安装版  gho版都试过    安装版把显卡驱动一打重启就黑屏

网友:
楼主你发这个视频是什么意思呢,我这里加载不了,是不是换芯片解决的

网友:
加焊试试

网友A:
驱动装过旧版的没有,有时候要刷bios才能装最新的驱动

网友:
引用 网友A:
驱动装过旧版的没有,有时候要刷bios才能装最新的驱动

刷显卡的吗

网友:
实在布行就换个电管芯片试试吧,我也有一片迪兰的R7 260 也这样

网友:
无法加载驱动,核心自身问题,显存自身问题,核显与显存通讯存在问题,VBIOS信息配置不正确,都有可能造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