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OTAC GTX760 2gd5花屏

楼主(2017-08-29):
显卡来的时候没有说什么问题  试了一下不亮  家了一下  亮了  可是花屏的     这个问题我有好几块的没有搞好  有师傅给我说说吗

网友:
花屏显存 GPU加焊先试试

网友:
显卡芯片上机台试试,不行就换了被

网友A:
还能直接上视频才知道,供电正常就焊芯片试试

网友:
为什么我看不到视频呀?是不是要下载控件

网友B:
这种花屏的,最好用软件定位下到底是某路显存问题,还是全部读写错误,核心问题。没软件不好修。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还能直接上视频才知道,供电正常就焊芯片试试

GPU后面的了只有0.8v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种花屏的,最好用软件定位下到底是某路显存问题,还是全部读写错误,核心问题。没软件不好修。

你有软件没有    求一个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有软件没有    求一个

我也没这类软件。

网友:
据说有高手能改BIOS屏蔽通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