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6570B笔记本不触发维修案例

楼主(2017-08-29):
从客户那拿回来机器,客户说不能开机,我拆开电池,硬盘,上电检测一下,有待机0.02,但是触发不了,拆开机器来维修,检查一下有没有进水其它,35V电压是正常,开关也是3.3V,并有高低高的变化,EC是KBC1126-NU,因为没有图纸,只能查一下这个IO的引脚定义,ACIN3.3,复位阤是正常,LID也是有3.3,按开关有发出3.3,但是没有收到SL3是0,这样可能是南桥没有发回信号,再测试也是0,不过都是先下载一下BIOS看看是不是BIOS的问题,但是刷了BIOS问题依旧,这个IO是好像带程序,再回来检测一下其它条件,问题是一样,初步判是南桥的问题,用风枪吹一下南桥,等下一按开关,电流有上去了,后面去BGA台重新去加焊到动,然后装好,亮机。问题故障解决

网友:
学习一下、这种机子不多见,

网友:
技术牛逼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

网友:
#在这里快速回复#学习一下、这种机子不多见,

网友:
桥虚焊了,,,加焊用的不稳定吧。。。

网友:
应该叫ec,这个桥好取,建议取下来,不然过不了多久可能会返修的

网友:
  学习了 下次可以参考下

网友:
以后遇到了,就可以借鉴了,666,,,,,,,,

网友:
很好,思路很明确,,,,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
直接取下来做好一点,免得返修更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