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iphone6数据线只有一边能充电,

楼主(2017-08-29):
另一边插进去没反应,尾插跟数据线都换过了,这会是u2的问题还是其他的

网友:
最好把你的相关测试数据发出来   让大家这么猜对你也不负责

网友:
我的小6也是这样情况,尾插和线都换过没用,有时候重启后又可以充,我准备干U2看看,或者是充电管理芯片看看

网友:
如果数据线和尾插都换了。就是U2问题

网友:
换个U2看看吧,分分钟的事情,多大点事

网友:
都换了的话应该就是u2的问题了

网友:
查一下尾插上的ACC1与ACC2的阻值正常不

网友:
尾插上的ACC1与ACC2在尾插的哪里??正常阻值是多少?

网友:
大家都说是U2,但是连电脑没问题啊,只是充电一边能充,一边不能充

网友:
奇怪问题哦,先换U2吧。。。。。。。。。。。

网友:
应该是U2的问题, 先换个U2试试,不好的话换充电IC   搞好的话分享一下

网友:
你的线是不是原装数据线?

网友:
U2分分中的事,干掉先。不想干就一边充也是可以的,也不耽误

网友:
先换个看看吗   也不是很难。。。。。。。。。。。

网友:
这是U2问题,百试百灵,请楼主验证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