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421 容易掉电的通病

楼主(2017-08-29):
机型:同
故障:装WIN7容易掉电,装XP就没问题
检修:拆机,不是拆开机面板,而是先拆键盘和手托
键盘下方几个螺丝很隐藏,风扇下面、光驱下方
托盘往右平推才能拆下
果然有NEC电容,在旁边并接了一个330电容,无需费时费力的拆换NEC大电容。
装WIN7,测试了一上午,正常了。
win7

网友:
NEC电容,碰到了稀奇古怪的现象加电容就可以

网友:
XP 就能唷噶 WIN7 就不行 哈哈,涨见识了

网友:
你只加了一个330电容啊

网友:
这个问题还真是奇葩,好经验,学习了,谢谢分享,

网友:
现在好少这种机器修了。。。。。

网友:
一般我们直接换4个330 把原来的拆掉 也接到过很多旁边加电容后来不稳定的

网友:
nec大电容确实是一个通病了,好多奇葩问题

网友:
NEC电容,加的两个470UF

网友:
现在很少修到大电容了。。。。。。。。。。。

网友:
这种机器有大电容吗?很少碰到惠普机器带大电容的

网友:
NEC 的大电容 就是捡钱的机器 。 爽啊 好久都没遇到了

网友:
一般的老机器有掉电的只要有NEC大多都是它了

网友:
确实最好换成5个330的电容,不过,你这要加电容不知道会不会返修。如果稳定那倒是省心的方法。

网友:
只接一个330电容应该用不了多久的,我碰到过一个月又来了

网友:
楼主是怎么加的,发个图片来看看。不拆掉大电容会不会返修

网友:
这种NEC大电容华坏了一般都用330的替代

网友:
一般是拆掉比较好,本来就是有问题的电容了,省的返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