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50-45 开机不显示

楼主(2017-08-29):
品牌:联想
型号:G50-45
板号:NM-A281
故障:开机不显示

1,问得:无进水,无摔,正常使用坏的。
2,开机电流跳变到0.76,CPU 是板载的,A8处理器,看样子应该可以显示了 ,为什么不显示呢?
3,根据经验分析应该是BIOS问题,开始准备刷BIOS。
4,之前刚好有个客户的电脑主板和这个很像,发现另外一个是G40-45的,板号一样,就是cpu不一样(另一个是E2的),心想可以把它的bios读出来写到这上面试试看。主要是下载分现在很是不舍得用,那真是用一分少一分,最后积分都降到低了。
5,测试结果还是挺理想。

6,分析:是不是,同板号不同处理器的bios通用呢?要是显卡不一样是否也通用呢(这个暂时没有测试过。)?

网友:
我的  电路0.71 不亮。。。。刷了N个  BIOS还是不亮 。。。内存也换了几条。

网友:
同样电流,同样故障。。。刷了就 是不行。。不插内存都不报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