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50-45 开机不显示

楼主(2017-08-29):
品牌:联想
型号:G50-45
板号:NM-A281
故障:开机不显示

1,问得:无进水,无摔,正常使用坏的。
2,开机电流跳变到0.76,CPU 是板载的,A8处理器,看样子应该可以显示了 ,为什么不显示呢?
3,根据经验分析应该是BIOS问题,开始准备刷BIOS。
4,之前刚好有个客户的电脑主板和这个很像,发现另外一个是G40-45的,板号一样,就是cpu不一样(另一个是E2的),心想可以把它的bios读出来写到这上面试试看。主要是下载分现在很是不舍得用,那真是用一分少一分,最后积分都降到低了。
5,测试结果还是挺理想。

6,分析:是不是,同板号不同处理器的bios通用呢?要是显卡不一样是否也通用呢(这个暂时没有测试过。)?

网友:
AMD 的对BIOS要求不高, 基本版号 一样就可以 ,INTEL 的 花样就多了。。。刷不对够呛 折腾的

网友:
版号一样就差不多啊,CPU无所谓的,主要是独显

网友:
为毛发的帖子,就剩文字了咧? 图片跑哪里了?明明上传了呀?

网友:
从其他机器上读取的BIOS 刷到不显得机器上 会显示慢吗 ?

网友:
显卡不一样好像开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