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彩虹C.H81没CPU供电

楼主(2017-08-29):
同行拿过来的,上电查CPU供电没有出来,主板采用的事UP6203芯片 和1813 测它的供电跟EN都正常,cpu供电输出就是0.45  之前修过这种机子一般都是1813坏的比较多,还是查下线查up6203第六脚基准为0.35第七脚为1.2  V 第六脚不对,第六脚是经过一个电阻连接到1813的,直接把1813换了,亮机修复。因为之前有修过这样问题所以这还是比较容易解决的。可能也是通病。

网友:
楼主你之前也是修过这种故障吗,那个是不是基准电压来的

网友:
厉害了我的大哥 思路清晰啊啊 啊

网友:
能上个 UP6203和1813的图更好理解

网友:
这种基本就是通病,副控比较容易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