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X550V掉电维修

楼主(2017-08-29):
机型:华硕X550V板号:X550VC   VER:3.0
故障:电流跑到0.8---0.9之间掉电

维修过程:
拿到机器后,一看电流掉电情况,可以断定是某个电压不正常导致的,因为电流跑到这里电压应该都出来了。
果断拆机,板子灰尘很多,简单看了看,没发现异样。
测量各大电感电压的过程中,老板给我说“这机器轻微进水”(哎,老板接机器的时候,我没注意听)

睁大眼睛仔细看,发现内存(板载)旁边有一小片腐蚀,
(下图是我檫后简单处理后的,檫的时候还把电阻檫掉了)

让我檫掉电阻下面焊盘已经脱落,简单刮了刮,上了点锡,重新焊上。
看着没什么异样,上电看情况,还是老样子。
干脆把腐蚀的三个电阻全拆了,拆后惊了,都有焊盘脱落。
刮干净,补锡上电阻。为了以防万一,我还刮了漆测导通,发现不通,电阻问题
(看着电阻的样子就感觉坏了)

打开点位图,找到这个位置,一看发现三个电阻,一个是3.3v上拉电阻(R5007),警报信号,直接到EC的,随便找个换上。

其他两个是分压用的(R1811.R1810),一看电阻一端1.5v,断定这是内存VTT电压0.75V没出来,一查是到内存颗粒里。

两个都是1k的,一个看着没啥问题。另一个料板找到1K电阻换上,触发不掉,装机触发亮机。

网友:
华硕的点位有些看不懂啊

网友:
电阻腐蚀了导致内存过不了引起掉电

网友A:
帖子 不错  帮你补上两张电路图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帖子 不错  帮你补上两张电路图

我没找到图纸,只找到点位图,图纸看着还是舒服。
你要是有图纸的话,分享出来呗,让我也收藏起来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没找到图纸,只找到点位图,图纸看着还是舒服。
你要是有图纸的话,分享出来呗,让我也收藏起来

这个图纸 无法保存下来的 所以分享不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图纸 无法保存下来的 所以分享不了

你是在哪看的,有“秘密基地”,说说呗

H55

网友:
楼主很细心 6666666666!!!!!!!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是在哪看的,有“秘密基地”,说说呗

官方的 RMA 才有 这个账号。。。。。。。。 以后的点位图估计都难找到了,全部是在线的 点位图。。。。。。。。。。。。。

网友:
我对楼主的敬仰真是滔滔江水连绵不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