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普LCD-40LX170A插电电源指示灯不亮通病

楼主(2017-08-29):
              接修一台夏普LCD-40LX170A液晶电视,之前在别处维修报价500大元换板,用户嫌贵转至我处。拆机检测待机电源STB  3.6V正常,按待机按钮或遥控开机钮无反应,但PS-ON已跳高电平,按理主电源应该输过来12V工作电压了,测量才发现是短路了,拔掉与主板连接插头,测电源板12V处不短路,那么就是剩下的就是主板上不知哪里短路了.仔细察看主板与12V VCC端联系的只有几个贴片电容和IC004   和IC007两个转换电压芯片,用热风枪吹下两个芯片,还是短路,再把剩下的几个贴片电容都吹下测量,一直一路拆掉离接口旁边那个电容后才不短路,罪魁祸首就是这个了.直接不装也行或找个25V  100UF的电容焊上也成.
     后来客户又拉来几台,都是这个问题.好家伙,原来客户是开洗脚城的,同样电视机还有100多台,迟早都会有这个问题.

网友:
不错不错,发点图片上来就可以认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