换SLJTA桥要刷BIOS吗,

楼主(2017-08-29):
如题,机子是联想C240-074一体,以前是机子用个20多分钟,同行以为是桥的散热问题,用AB胶胶一个散热片上去,因散热片太高了,机子装不合拢,就要拆下来,拆散热片时把桥的晶片搞掉一大片。一看情况直接发货,全新的65元,现在电流跑0.65到0.42,BIOS在迅维下了刷了,是不是要改ME呢

网友:
改不改ME,都不会导致完全不亮机

网友:
不刷ME 充其量也就是 亮得慢而已,怪那些卵事情啊。。。

网友:
彪悍的同行

网友:
如果是亮机慢 才跟ME 有关系  不会导致不亮的

网友:
这样啊,有可能南桥问题,我买的全新的,第一次发的那个芯片晶片就缺了角,跟那个老板说了就换了一个,换的那个锡珠有氧化,用刀片把氧化的刮掉做上去,不行,然后我又取下来重新植,还是一个样子

网友:
是你换的桥有问题吧,一般这样有显示,换桥后没显示就应该还是桥的问题

网友:
淘宝 假桥 太多,, 翻新的 打磨的 。。。 建议 拆机 料板的 桥 ,比较可靠

网友:
这个应该是需要刷的,三代的机子都要刷

网友:
me是不会导致不亮机的,还是芯片不好,或者没有焊接好

网友:
估计是没焊好,加点焊油加焊一下看看,我之前也试过好多次!

网友:
应该买的桥有问题吧,不用改me的

网友A:
这么不小心,自己搞掉一大块我也是服了,这个桥可以用HM65代换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么不小心,自己搞掉一大块我也是服了,这个桥可以用HM65代换的

是吗,那slj8c 有没有可以代换的

网友:
刷一个试试吧

网友:
只要桥换好了  都不会完全开不起机的   只是开机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