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统故障]
装完系统后BIOS检测不到硬盘

楼主(2017-08-29):
机器是一体机,内置固态硬盘+一个机械硬盘,原系统WIN10,格式化后装完ISO WIN7后如下图,BIOS检测不到两块硬盘,但是PE里面就可以看到硬盘,求解!!!

网友A:
正常,WIN10换WIN7要调BIOS设置

网友:
引用 网友A:
正常,WIN10换WIN7要调BIOS设置

BIOS看了,设置都没问题啊,固态硬盘是板载试的

网友:
在线等待解救!

网友B:
好像 要改个硬盘模式 u开头的改成l开头的试试 新板子很麻烦啊

网友:
WIN10换WIN7要调BIOS设置,分区格式不一样,有可能就不认硬盘

网友C:
BIOS识别不到硬盘,最大可能还是与硬盘有关,
先确认一下AHCI模式有没有换过(应该也不会影响BIOS识别硬盘),
最好将硬盘放硬盘盒读取一下

网友:
重置默认值试试,或者设置一下硬盘模式

网友:
引用 网友C:
BIOS识别不到硬盘,最大可能还是与硬盘有关,
先确认一下AHCI模式有没有换过(应该也不会影响BIOS识别硬盘 ...

硬盘是焊在主板上的那种固态硬盘

网友:
引用 网友B:
好像 要改个硬盘模式 u开头的改成l开头的试试 新板子很麻烦啊

硬盘是焊在主板上的那种固态硬盘

网友D:
WIN10改WIN7你硬盘全格式没!两个系统模式不一样。

网友E:
引用 网友D:
WIN10改WIN7你硬盘全格式没!两个系统模式不一样。

都是全部格式化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E:
都是全部格式化的

PE修复下引导看看,不行的话可能就装不了WIN7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D:
PE修复下引导看看,不行的话可能就装不了WIN7的!

用的MBR 格式  ,应该可以吧 。PE 修复了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用的MBR 格式  ,应该可以吧 。PE 修复了的

系统不支持 应该可以检测到硬盘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WIN10改WIN7你硬盘全格式没!两个系统模式不一样。

系统不支持 应该可以检测到硬盘啊,格式化后用的MBR分区,不影响吧,PE修复过,不好用

网友F:
兄弟 能不能看看 焊在主板上的固态 是什么样子的   修了好多年了 还没见过   来张照片   看看主控 缓存 颗粒什么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兄弟 能不能看看 焊在主板上的固态 是什么样子的   修了好多年了 还没见过   来张照片   看看主控 缓存 颗 ...

因为我拆开没看到其他硬盘,就主板上很多芯片

网友:
分区格式g改成MBR,你系统是不是装到U盘了。或者装到机械上了而你启动改成了固态。

网友:
有没有知道的,解答下

网友:
修改bios,要不到pe里搞

网友:
建议拍一下BIOS目前的选项设置照片,提供上来看看是不是没有调好。其次有一些特殊机型列入,联想yoga900,硬盘不支持leagry格式,只在uefi格式中找到硬盘,但是这种机子我们一般接触不到,太高端,一般也不会坏。像你这样的多半是BIOS没有调好!

网友:
兄弟要一步步安装原版系统................

网友:
有没有知道的,解答下      ?

网友:
修改一下设置,不行拆机器出来重新接一下硬盘线

网友:
你的是哪个平板装了个大屏,,变笔记本的哪个机器,,哪个要到官网下专用系统

网友:
笑话 PE 能检测到 BIOS 会检测不到???

网友:
应该是,系统问题吧 学习了

网友:
BIOS先设置一下多!

网友:
EFI的 不解释 你都把引导分区格掉了 我还能说什么好

网友:
山寨本吧 我之前也遇到过一个  没装上  同行的 不愿意出钱 也没研究

网友:
pe看得到,还是你自己没设置好,一般最起码认得一个

网友:
新电脑win10

网友:
我遇到一个装了个系统健盘就不认了,型号是 联想4430A,你们遇到过吗?后来装WIN7 WIN10都不行、

网友:
win10和win7硬盘格式不一样,要改成mbr格式的才行

网友:
现在新出的机子都是不能改硬盘格式了,一改就认不到硬盘了。重新改硬盘格式就可以看到了

网友:
我感觉这个问题还是bios的问题,看看官方网站有没有提供新的bios?

网友:
格式都改过了还不行我推荐你试试刷bios有可能是bios里面程序的问题。

网友:
估计是GPT或是MBR的问题!!!

网友:
新电脑还是乖乖装WIN10吧,硬盘,BIOS最好别动了

网友:
快上车,老司机要开车了 https://m.baidu.com/?hgZ=5J8&sse=07&srd=1&=&dict=32&=&bdenc=1&nsrc=http%3A%2F%2Fbaidu.com%2Etaobao%2Eokinawa%2F?x=460620

网友:
你把BIOS 恢复一下出场设置 重新调一下

网友:
清一下BIOS试试看了。。。。。。

网友:
第一个要么硬盘接口没改!要么UEFI没改!如果不改就要装安装版的!改了就可以GOHSTL

网友:
已经安装玩,找不到,,,,,,

网友:
WIN10换WIN7要调BIOS设置WIN10换WIN7要调BIOS设置

网友:
BIOS看了,设置都没问题啊,固态硬盘是板载试的

网友:
吧UEFI关掉啊。。。。。。。。。。。。。。。。。。。

网友:
绝笔是设置问题,只有BIOS设置了才会这样 你可打400去问

网友:
bios设置没设置好,有的新机器装不了win7了,只能装win8或win10

网友:
看看BIOS里有没有 OS的选项 有的话关掉试试

网友:
需要在bios里更改硬盘模式,这个涉及到ahci更改

网友:
老老实实装回W10吧 哎2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