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G]
液晶显示器改DC降压维修

楼主(2017-08-29):
一台LG不知道是贴牌还是真机 试机不通电 拆机看到5V降压芯片烧糊了 看不到型号 这机器是用19V适配器供电的 本想改芯片上去但没有19V供电转5V降压芯片 手上有30V 2A可调的降压小板  这个来的快 坏芯片也懒得拆 只把电感拆了 几分钟搞定

网友:
降压模块 直接改 可以 看来平时还要多备点件啊

网友:
这修起来太快了

网友:
降压芯片是得多备点,能节省好多时间

网友:
在没料件的情况下,这确实是一种快速修机的方法

网友:
其实现在12v(19V)转5V的芯片挺容易坏的,早先还修修,但感觉备芯片或代换芯片麻烦,就直接备转换模块,白确是几分钟的事。

网友:
确实芯片种类繁多   还是这个好

网友:
12v转5v的芯片现在太多,只有用5v模块了

网友:
这个方法不错效率高   ,

网友:
楼主,这玩意多少钱的成本,怎么搜才能找到,买到。

网友:
你也太懒了吧,烧成那样了,还不舍得拆!
暴力! 快速!

网友:
这种搞法我经常的用,不过19V转5V的我还没有改过

网友:
思路清晰 楼主也是个老司机啊

网友:
我一般备点12V转5V和带电位器的可调的降压模块

网友:
楼主太懒了  这样 都 不吧坏芯片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