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苹果6p 不开机反复重启

楼主(2017-08-29):
客户送来的6P不能触屏,更换触屏ic后,不能开机,开机花屏反复重启,刷机报错9。求大神给个思路

网友A:
刷价报错9是硬盘问题不排除硬盘供电!!!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刷价报错9是硬盘问题不排除硬盘供电!!!

硬盘有供电,电源也重做了,还是一样。

网友A:
电源或者硬旁边的电容电阻有短路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源或者硬旁边的电容电阻有短路吗

没有短路,是做触屏ic导致的重启和刷机报错9的电源也换了,硬盘周围的电容电阻都没有短路。

网友B:
开机电流多少?有无短路?

网友:
没有短路,正常的开机电流,到一半重启,可以进入DFU模式,刷机报错9,刷机出进度条就重启。

网友:
引用 网友B:
开机电流多少?有无短路?

没有短路,正常的开机电流,到一半重启,可以进入DFU模式,刷机报错9,刷机出进度条就重启。

网友:
如果做过硬盘,硬盘阻值供电没问题的话,可以看看码片到cpu断线问题

网友:
觸摸IC更換過程 有弄到周邊零件 或是沒做好 碼片 到CPU間 線路檢查 看是否 更換觸摸IC過程 不小心錫渣  掉落年到零件造成短路引起

网友:
先拆了触摸IC排除换的IC问题 ,再看看看看逻辑码片阻值。看看是不是你接以前就有暗病。

网友:
开机的电流多少呀?会不会有F坏了

网友:
手里也有个6P,白苹果 反复重启,时好时坏的

网友C:
逻辑码片到CPU断线。一根线解决。通病故障

网友:
引用 网友C:
逻辑码片到CPU断线。一根线解决。通病故障

逻辑码片到cpu都有阻值,硬盘供电也正常。

网友:
报错9  会是硬盘问题么 排除硬盘

网友:
上次碰到了个。   搞了一天好了。 拆了硬盘刷机看看。

网友:
别的芯片焊接短路了吧。没用锡纸贴好吧

网友:
还是触摸的问题吧..........................

网友:
我遇到过一台6p刷机报9,是码片的问题,你可以更换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