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统故障]
dell进系统后灰色花屏,驱动重装就可解决

楼主(2017-08-29):
已经碰到过n个这种故障了,大神绕道,给新手看。

网友:
显卡驱动问题吧,驱动不对就会这样

网友:
这么简单吗?看来不是所有的毛病都有要往复杂想

网友:
很明显啊 显卡驱动没有装好 到官网下个就好了

网友:
这种故障早就有了   ........................

网友:
dell  现在 质量不太好.越出越完犊子

网友:
DELL 哪个型号哦

网友:
当然先装软件试试看了,先软后硬啊

网友:
感谢楼主分享  已经阅读 我勒个去 必须三十个字啊

网友:
A卡的驱动不对是有这样的问题,今天就有一个客户自己装系统就这样

网友:
我遇到的都是 显卡问题  楼主捡到便宜了!呵呵

网友:
之前也碰到过这样的情况

网友:
也有其它问题 引起,不一定是系统

网友:
请问楼主是哪款DELL的型号呢,还是说所有DELL都可以这样呢

网友:
g版的系统带的驱动有时候就是不适合,dell各色

网友:
不打驱动会不会

网友:
哈哈哈  留到备用

网友:
这种情况我也碰到过,是驱动的问提,还必须要原版驱动

网友:
好歹吧型号标注一下吧

网友:
显卡驱动问题吧,驱动不对就会这样....

网友:
进到桌面时,灰屏,花屏,都很头痛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