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P41G 不上电维修

楼主(2017-08-29):
今天是美妙的星期天
(今天我放假|
)
.
早上在店里清东西准备走了,突然来了一个30多左右的大哥说要修电脑,
(心中一万只草泥马奔腾而过)
接过他的电脑,上可调看,只见0.02的电流一闪而过,就变成了0.00了,按开关无反应。
那位大哥突然说要去买菜了,等一下再过来,说罢就挥腿而去。
开始修机,按开关没反应心想可能是开关的问题
(哈哈哈,又要捡钱了
)
,拆机后直接看开关,卧槽
开关居然在键盘是在上面的,我又多按了几次开关还是没反应。果断找出
看看开关,
是在键盘接口的29脚。短接29,28后 诶呦我去 居然开机了,这就无语了还要换键盘啊。
这时客户买菜回来了,就和他说是要换键盘,键盘也比较难换的,和他报好价后,他就走了,我就去某宝上面买了一个键盘。然后就去过我的星期天去喽!
两天后键盘到了,先把买回来的键盘装上试试,按开关,果然可以了,就急忙的把他的键盘拆下
(这个是那种要除胶的,拆了之后还要用胶点上去)
,键盘换好后就要开始测试了,点开机是可以开的,多试几次后发现开就一点后就会自动掉电
(电流变成了0.06了,
这时想起客户说过有时会掉电的了
)
,然后我又多试了几次居然每次开都是0..06不上电了。哎呀这下还要修主板了。
开始修机。
电脑型号:DELL P41G
主板板号:DAOJW8MB6EO REV:E
先打各大供电电感的对地阻值,无短路;在看看主板有没有腐蚀,也没有。然后上电,电流还是0.02一闪而过,测有3/5V的待机电压,触发后电流跳到0.06了
(这里电流0.06忘记拍照了
)
,测3/5V电压就被拉低了,但3/5的工作条件都有;测其他电感均无电压;摸待机供电芯片发烫,我先用
示波器
测3/5V的波形
3.3V上管G极波形
3.3V下管G极波形
3.3V电感前端波形
3.3V电感后端波形
5V上管G极波形
5V电感前端波形
5V电感后端波形
(今天已经不能传
手机
拍的照片了,所以5V下管G极的传不了了,请大家见谅)
没辙了,换了几个待机芯片后,问题都是样的。
这时想起实地船长老师讲过的“待机后3/5V,触发后3/5V被拉低”一课。
这些故障需要一个一个的排除,我先看是否假公共点, 查图纸PQ32和PQ33为适配器的隔离管,
测PQ32的电压: G极14.5V,D极19.4V,S极19.4V,这个都是正常的;在测PQ33的电压:G极28.3V,D极19.4V,S极19.4V,这个电压也是正常的。假公共点可以排除了。再看看极限电流设定,听船长说过,极限电流设定就是把设定脚连接电阻的阻值变小,于是就把待机供电芯片的1,6脚连接的电阻换了小了阻值。上电后还是一样的
。滤波不良通过示波器测得的电感后端波形可以排除,那就只剩后级短路喽。
这种情况的后级短路一般都是二级转换电路有短路,查3/5V的转换就行了
!
找图纸看到PU4旁边有二级转换电路,先查3.3V转换的+3V,测PQ22的S极没有短路;再测5V转换的+5V,测PQ17的S极时我的万用表滴滴滴的响了,果然是5V的二级转换短路了,哈哈哈终于找到问题了,找+5V的滤波电容,我把PQ17附近的滤波电容都拆了还是一样,
仔细看看主板发现PQ17是在网卡旁边的,找找图纸发现+5V也给网卡做转换和上拉电压,打网卡周边电容的值,发现有很多都是短路的,然后把网卡拆了后就不短路了,上电触发后电流升上去了。
(还有图片传不了,只有
电路图
上的截图才可以传,手机拍的照片传不了)
大家多看看,多加分啊,希望大家以后遇到这种情况少走弯路多走直路
。
低手路过,高手勿喷!
手机

楼主:
有版主看到这个帖子请帮我删除,我已经发了一个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