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P41G 不上电维修

楼主(2017-08-29):
今天是美妙的星期天(今天我放假|.早上在店里清东西准备走了,突然来了一个30多左右的大哥说要修电脑,(心中一万只草泥马奔腾而过)接过他的电脑,上可调看,只见0.02的电流一闪而过,就变成了0.00了,按开关无反应。
那位大哥突然说要去买菜了,等一下再过来,说罢就挥腿而去。
开始修机,按开关没反应心想可能是开关的问题(哈哈哈,又要捡钱了,拆机后直接看开关,卧槽开关居然在键盘是在上面的,我又多按了几次开关还是没反应。果断找出图纸看看开关,
是在键盘接口的29脚。短接29,28后 诶呦我去 居然开机了,这就无语了还要换键盘啊。
这时客户买菜回来了,就和他说是要换键盘,键盘也比较难换的,和他报好价后,他就走了,我就去某宝上面买了一个键盘。然后就去过我的星期天去喽!
两天后键盘到了,先把买回来的键盘装上试试,按开关,果然可以了,就急忙的把他的键盘拆下(这个是那种要除胶的,拆了之后还要用胶点上去),键盘换好后就要开始测试了,点开机是可以开的,多试几次后发现开就一点后就会自动掉电(电流变成了0.06了,这时想起客户说过有时会掉电的了,然后我又多试了几次居然每次开都是0..06不上电了。哎呀这下还要修主板了。
开始修机。
电脑型号:DELL P41G
主板板号:DAOJW8MB6EO  REV:E
先打各大供电电感的对地阻值,无短路;在看看主板有没有腐蚀,也没有。然后上电,电流还是0.02一闪而过,测有3/5V的待机电压,触发后电流跳到0.06了(这里电流0.06忘记拍照了,测3/5V电压就被拉低了,但3/5的工作条件都有;测其他电感均无电压;摸待机供电芯片发烫,我先用示波器测3/5V的波形
3.3V上管G极波形 3.3V下管G极波形
3.3V电感前端波形 3.3V电感后端波形
5V上管G极波形 5V电感前端波形
5V电感后端波形 5V下管G极波形

没辙了,换了几个待机芯片后,问题都是样的。
这时想起实地船长老师讲过的“待机后3/5V,触发后3/5V被拉低”一课。
这些故障需要一个一个的排除,我先看是否假公共点, 查图纸PQ32和PQ33为适配器的隔离管,

测PQ32的电压: G极14.5V,D极19.4V,S极19.4V,这个都是正常的;在测PQ33的电压:G极28.3V,D极19.4V,S极19.4V,这个电压也是正常的。假公共点可以排除了。再看看极限电流设定,听船长说过,极限电流设定就是把设定脚连接电阻的阻值变小,于是就把待机供电芯片的1,6脚连接的电阻换了小了阻值。上电后还是一样的。滤波不良通过示波器测得的电感后端波形可以排除,那就只剩后级短路喽。
这种情况的后级短路一般都是二级转换电路有短路,查3/5V的转换就行了。
找图纸看到PU4旁边有二级转换电路,先查3.3V转换的+3V,测PQ22的S极没有短路;再测5V转换的+5V,测PQ17的S极时我的万用表滴滴滴的响了,果然是5V的二级转换短路了,哈哈哈终于找到问题了,找+5V的滤波电容,我把PQ17附近的滤波电容都拆了还是一样,仔细看看主板发现PQ17是在声卡旁边的, 找找图纸发现+5V也给声卡做转换和上拉电压,打声卡周边电容的值,发现有很多都是短路的,然后把声卡拆了后就不短路了,上电触发后电流升上去了。
大家多看看,多加分啊,希望大家以后遇到这种情况少走弯路多走直路
                 低手路过,高手勿喷!

 会员9973092元2022-12-8 12:28

楼主:
       我纠正一下,短路的是声卡不是网卡

网友:
楼主技术没得说,感谢分享,祝发财。。。。

网友A:
怎么没有图片了   要是有图片看起来就不一样了 , 本来键盘问题   被放出了毛病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怎么没有图片了   要是有图片看起来就不一样了 , 本来键盘问题   被放出了毛病

我也不知道啊,我编辑的时候有图片的,已发表出来就没图片了,不知道怎么回事

网友:
键盘报废是个老通病了。。。 至于 网卡报废有点意外

网友:
我手可低了 哈哈哈

网友:
  ,5V二级转换短路了竟然能开机

网友:
不错,不错二极转换电压短路引起的。

网友:
技术真好呀,,,学习了,,打字很累,,加分

网友B:
请教下,那个待机电流有,掉电后待机电流都没了,是换键盘好的吗。
LIMI是增大还是缩小,我那个时候没讲,可能需要看芯片手册吧

网友:
谢谢楼主让我修这种掉电的有点思路了。原来还有有转换电路我给忘记了。

网友:
后级短路引起35v电压一出来就掉了

网友:
好详细   加分

网友:
有没有Dell 15 5547的图纸 现在遇到一个不充电的 没思路

网友C:
PQ32G级14.5也正常、???????

网友D:
lz的理论确实扎实 不过最让我羡慕的是你的示波器 可惜我不会用

网友:
引用 网友E:
写的不错谢谢分享学习了---------------

兄弟你这样回复没啥意思

网友:
网卡是本身的故障还是后来的呢 本身的为什么刚开始可以开机

网友F:
换键盘能上电 修主板还需要在给客户报价吧?

网友:
讲解的很仔细,学习了,给楼主点攒。

网友:
机子保护做的不错修的也可以

网友G:
老船长带路就是好

楼主:
引用 网友F:
换键盘能上电 修主板还需要在给客户报价吧?

  那是必须滴啊
不加钱那不是亏死啊       哈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教下,那个待机电流有,掉电后待机电流都没了,是换键盘好的吗。
LIMI是增大还是缩小,我那个时候没讲, ...

我的这个是待机时有待机电压,触发后就没有了,电流0.06 。是因为二级转换电路短路了,
至于这个 LIMI 我没看懂是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C:
PQ32G级14.5也正常、???????

这个问题应该请教大神,当时我也觉得好像有点高了,但是它开机后还是14.5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lz的理论确实扎实 不过最让我羡慕的是你的示波器 可惜我不会用

哈哈哈哈哈,来实地吧迅维带你装逼带你飞

楼主:
引用 网友G:
老船长带路就是好

是啊是啊     大家都跟着船长走啊,不怕翻船不怕浪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的这个是待机时有待机电压,触发后就没有了,电流0.06 。是因为二级转换电路短路了,
至于这个 LIMI  ...

我的掉电本本修好了,掉电后待机电流0.000,是充电芯片坏,今天有发帖。
你的帖子很详细,类似这种情况,我建议,你用下降沿抓波3V和5V,看看谁先掉,就去找谁的二级转换。看帖子你是用上升沿。
你的机器故障时,3V和5V没了,即待机电压没了,但可调电源上显示的待机电流,应该不是0.000吧
LIMI是限流阈值,我看的几个帖子是增大阻值,自己也修过,所以有点疑问,你为什么减小这个阻值

网友:
理论真扎实  修得很不错  思路很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掉电本本修好了,掉电后待机电流0.000,是充电芯片坏,今天有发帖。
你的帖子很详细,类似这种情况 ...

嗯,用下降沿抓掉电的波很不错,学习了
机器故障是,触发后的电流是0.06的,并不是0.00
因为我听到船长的课里面 有说到过他修过的一个案例,你可以再去听听,他也是用的减小阻值

网友B:
引用 楼主:
嗯,用下降沿抓掉电的波很不错,学习了
机器故障是,触发后的电流是0.06的,并不是0.00
因为我听到船长 ...

我有的视频,都是2年前的了,新的暂时没。
你的帖子,插电源待机电流0.002,有3V/5V,
触发后,0.006,但是3V/5V没了,对吧。qq号私信给你了,希望以后能多交流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有的视频,都是2年前的了,新的暂时没。
你的帖子,插电源待机电流0.002,有3V/5V,
触发后,0.006, ...

好的,
遇见你很高兴

网友:
修这么久原来是声卡坏了!楼主辛苦了!

网友:
还有周日啊                               不错

网友:
这个机器昨天来了,进水同行的朋友。没搞头

网友:
后继短路 有示波器很好修机器

网友:
谢谢分享。。。。。。。。。
不过最让我羡慕用示波器!

网友:
后级短路引起的掉电,这让我想起了HP的某个型号也老是声卡短路,好像是HP CQ32,楼主技术不错,维修很细心,加分支持一下

网友:
厉害了 ,收藏一下......感谢了.................

网友:
ilim 极限电流调节脚 减小阻值 是为了让 电流 增大吗

网友:
这么牛逼!让我们情何以堪,佩服的五体投地

网友:
我也很喜欢不上电的维修,时序很关键

网友:
波抓的好啊,有示波器可以排除好多问题!后级拉低真是有时候想不到啊……

网友H:
这款机器键盘坏是通病 一开始不是能亮吗 怎么放坏了?
我换上键盘后,就进系统测试,发现电流一直在跳,最后就变成0.06咯
详情

楼主:
引用 网友H:
这款机器键盘坏是通病 一开始不是能亮吗 怎么放坏了?
我换上键盘后,就进系统测试,发现电流一直在跳,最后就变成0.06咯

网友:
好像走了弯路 这种掉电的一般先全板打下阻值哈

网友:
PU4旁边有二级转换电路,先查3.3V转换的+3V,测PQ22的S极没有短路;再测5V转换的+5V,测PQ17的S极时我的万用表滴滴滴的响了,果然是5V的二级转换短路了,哈哈哈终于找到问题了,找+5V的滤波电容,我把PQ17附近的滤波电容都拆了还是一样,仔细看看主板发现PQ17是在声卡

网友:
这个主板经常修到 但是这个这个问题还是很少

网友:
楼主你写这么多需要多久啊 累不累啊,,,,,,,,,,,,,,,,,,

网友:
声卡网卡都拆了看看那那个不能开机

楼主:
引用 网友F:
换键盘能上电 修主板还需要在给客户报价吧?

当然啦,换键盘和修主板是两个价嘛

楼主:
引用 网友I:
兄弟你的帖子挣了不少积分吧!思路非常好。

你也能看到,也就加了那么多,所以你们要多给我加一点啊

网友:
收藏了,,,,,,,,,,,,,, 谢谢分享,,,,,思绪好清楚

网友:
楼主这台机器搞好没有啊   说出来看看什么原因

网友:
楼主这台机器搞好没有啊   说出来看看什么,,,,,,,,,,,,,,,,,,,

网友:
船长老师教的不错  涨知识了  极限电流设定

网友:
这个机器键盘坏的很多,

网友J:
高手啊  这种2个问题给客户真不好报价

网友:
楼主 是大能               PWM 故障点  学到啦

楼主:
引用 网友J:
高手啊  这种2个问题给客户真不好报价

是啊,之前以为就只有键盘有问题,给客户加钱都很尴尬的

网友:
我的掉电本本修好了,掉电后待机电流0.000,是充电芯片坏,今天有发帖。 你的帖子很详细,类似这种情况,我建议,你用下降沿抓波3V和5V,看看谁先掉,就去找谁的二级转换。看帖子你是用上升沿。 你的机器故障时,3V和5V没了,即待机电压没了,但可调电源上显示的待机电流,应该不是0.000吧 LIMI是限流阈值,我看的几个帖子是增大阻值,自己也修过,所以有点疑问,你为什么减小这个阻值

网友K:
示波器修这派上大用场了 修了几年了老板也没买台示波器 遇到这种故障哎,,,

楼主:
引用 网友K:
示波器修这派上大用场了 修了几年了老板也没买台示波器 遇到这种故障哎,,,

修了几年的板都没有用示波器?
那岂不是很难受

网友:
这个示波器用的很溜溜

网友:
迅速维修培训现在都到这种地步了,什么问题都系列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