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A0C显示器215lm00055显示器BIOS

楼主(2017-08-29):
显示器型号;215LM00055
显示器所有按键不能用,有的能用,按键都测试了没问题,怀疑BIOS有问题,特求bios!

网友:
按键有的时候是能用的,大部分时间是用不了的,而且老是在屏幕跳(D-SUB和HDMI)

网友A:
把按键板和线都拔掉试试,确定了再刷程序,如果不跳了那还是按键板的 事

网友B:
感觉还是按键板,听三楼的先拔掉线试把,也有驱动板按键控制电路上的电阻变值或驱动芯片本身问题都有,刷程度好的可能性小

网友:
显示器有按键不能用有的能用

你在绕口令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显示器所有按键不能用,有的能用

你在绕口令吗?

写错了,你没有看2楼吗?按键有的时候是能用的,但在大部分时间是用不了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感觉还是按键板,听三楼的先拔掉线试把,也有驱动板按键控制电路上的电阻变值或驱动芯片本身问题都有,刷程 ...

确定是BIOS的事,找了朋友给我传了bios刷上,没问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把按键板和线都拔掉试试,确定了再刷程序,如果不跳了那还是按键板的 事

把按键板拔掉也是一样的,最后刷了bios可以用了,刷完bios后也不在屏幕出现跳按键模式了。

网友:
这个都难找的

网友:
谢谢分享维修经验 谢谢分享维修经验 谢谢分享维修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