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B85M-D3V-A-SI BIOS不通用

楼主(2017-08-29):
之前发过贴,求助GA-B85M-D3V-A-SI REV1.1 这个网吧特供板,在官网,台湾官网都没有BIOS提供,在论坛里面下载了两个刷写后跑10,而正常BIOS是跑15,几个代码后跑78不动,经过对比原BIOS和下载BIOS发现主板版本不对,后找到一个一样版本的刷后也是跑一样代码,查主板各供电正常,感觉不是主板问题了。之前手上没有CPU,没换U试,刚好来了一台装系统的,马上换CPU试,跑到67后不动,开几次都是一样,但是又和没换U时代码不一样,把CPU换到做系统这个机器上,点不亮,那么可以断定是CPU出问题了, 刷回原备份BIOS正常跑码亮机。找到的BIOS是一样型号,版本号的,并且回写正常亮机的。由此判断这个型号的主板BIOS不通用。后查找资料在某论坛上发现这段话“技嘉GA-B85M-D3V-A-SI型号在官网上都没有,属于特供型主板,一般用于网吧。由于属于特供,因此每块主板的BIOS都有点差异,因此修改此主板必须通过备份(主板内置Q-Flash)修改,只能在自己主板上使用,不能通用,否则会黑屏,已经有坛友发帖验证了。所以其他有此同型号主板的朋友请慎重使用。如果要修改,就通过备份发请求帖寻求帮助。”那么问题来了,如果原板BIOS坏了怎么办。解决办法就是合成BIOS,直接替换主BIOS部份。首先用winhex查看BIOS中的主板型号,确保一样。

这个是原BIOS的主板型号

这个是论坛下载的主板型号
明显两个不一样,所以开始刷了跑10不动
然后搜索原BIOS搜索78 E5 8C,直接替换掉这部份就可以了,方法验证正常可用,两片板上都试过可行。
上传两个好板BIOS。遇到的朋友自行合成。不要直接刷,刷了黑屏的。

网友:
带a的没有,不带a的合成好了的有

网友:
可以拆芯片编程器直接刷GA-B85M-D3V-A 官网BIOS,若刷带SI后缀的BIOS开机默认网卡启动。

网友:
特供板每个板的BIOS都不通用,今天第一次知道,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
有意思  特供版还有这操作

网友(2018-06-28):
搜索78e58c有5个 从那个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