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山特(外置电池柜)在线式UPS维修

楼主(2017-08-29):
段时间接了一台UPS ,拆开发现逆变板多处烧坏,拆逆变板发现两个可控硅两个大功率MOSFET击穿。

拆坏件检查板子没有短路了,订件换上。此UPS上电试机必须有电池(电池是由14块固体铅酸电池串联输出210V直流),于是到客户处试机。不加负载单电池 加外电发现不走旁路。手动开机能开。启动逆变报警提示电池电量低,检测不到外电。直接测电池模组够210V不可能电量低还是UPS本身问题。开盖摘旁路,断外电直接电池开机启动逆变发现升压板继电器没动作,插上旁路在加外电确定继电器无动作。很有可能继电器粘合了。

于是拆掉继电器打开塑料外壳,用细砂纸打磨其触点,处理完后装回。在上电启动逆变继电器有动作了,但机器故障依旧,还是不走旁路检测不到外电电池报警。反复上电用红外热成像查,发现其控制板温度异常,所有故障也契合控制板坏的情况,又反复咨询修UPS的专家。于是直接订一块控制板换上,OK问题解决旁路逆变一切正常。
坏的控制板

网友:
普通的ups几百块  修个毛劲  除非很值钱的玩意儿

网友:
我手里也有一台山特3KV,输出滤波线圈严重发烫烧毁,线圈重新绕过,换过10U无极电容,还是发热严重,查不出什么原因

网友(2017-09-28):
输出滤波发热就是驱动有问题,查看后面的逆变驱动小板,3525的看看

网友:
技术不错啊,碰到这种我都放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