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50-80 无待机,不开机!

楼主(2017-08-29):
品牌:联想
型号:G50-80
板号:NM-A361
故障:无待机,不开机!

1,客户说,充不进电,开不了机。客户说没有摔,没有进水。
2,拆机,在主板电源接口处,明显有进水痕迹,而且已经发白。到这里,客户无语了。事实胜于雄辩。
3,经过小心翼翼的清理,观察芯片的边脚,元件焊点都没问题,稍微发黑,没有那种腐蚀掉底线的情况。
4,插上电,还是无待机。
5,再仔细观察,发现,在背面,有一根引线,刷绿漆的那种,不是很粗,中间 有个应该是测试点的焊点,有点凹,不是凸起,也不是平的,就是有点坑的那种凹!
6,用刀片轻轻把周围绿漆刮去,

7,飞根线,双股的。

8,插电,有待机电流了。。

9,开机亮机!

10,附上亮机bios。

11,截图如下,测量断线处是P2,看图能力有限,还请哪位大神给予解读。分析一下原理。

网友:
楼主心细如发,技术也没得说,那客户出钱应该是心悦诚服

网友:
好修没看到图片 也没看到BIOS 哦

网友:
没有加载出图片,不过应该时保护隔离没过吧?

网友:
有主板图片吗?我有进水的掉零件

网友A:
为毛发的帖子,就剩文字了咧? 图片跑哪里了?明明上传了呀?

网友:
楼主说的这么多只能体现你赚钱了  没有一点实用意义  同意的举手  。。。。。至少说一下什么信号 为什么 没有待机  付上图  什么的

网友:
硬盘  bios  完全没看到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为毛发的帖子,就剩文字了咧? 图片跑哪里了?明明上传了呀?

重新上传上来就好

网友:
图片已上传,很感谢管理员的帮助,虽然走了弯路,最终还是用图说话,把真相公布给大家。

网友:
现在刷BIOS都是809F的多,很好用

网友:
做事细心就是好  特别是进水的  主板断线  不细心看都看不出来

网友:
  送钱的机子哇   进水这么少

网友:
仔细认真很重要

网友:
楼主观察好仔细啊                 学习了 感觉自己好粗心

网友:
就是保护隔离的两个关子之前断线了啊   没什么分析的

网友:
修进水机细心,处理好腐蚀短线的地方 一般都会好

网友:
进水机腐蚀,断线最常见。。。。。。。。。。

网友:
进水不好修

网友:
腐蚀进水断线,楼主好眼力,,短线处为公共点不出,那么粗的铜箔定是走供电

网友:
不错 帖子写的清晰明了 社会需要你这样的人才

网友:
原创不错,楼主很仔细,路过学习一下

网友:
楼主思路 清晰 值得学习 观察仔细

网友:
很好,很强,很厉害,我遇到一台触摸板下进水,没修好,直接换板了

网友:
P2断线 第二个隔离馆没电 所以没公共点 没待机

网友:
如果P2断线了,G级就没有电了,这样MOS就无法导通

网友:
我也准备入手个 809f 听说用这很好

网友:
客户就是这种的,说没进水,,更气人的是,有些机器点不亮,修亮了屏有亮线或者键盘有些建不灵之类的,客户硬说以前就是好的,这种最老火了

网友:
今天学习了,谢谢楼主的分享。下次遇到也看看哈哈

网友:
我什么内容都没看到,就看到楼主说了两句话

网友:
就是保护隔离断线,不牵扯什么信号的

网友:
P2断线保护隔离G级没法对地分压了,所以不通电

网友:
上次 我也遇到过一样的问题 跟楼主一样飞跟线行了

网友:
这种问题比较好修 希望每天多点这种问题

网友:
我喜欢收藏bios,是新点的bios我都会备份下来

网友:
应该是受潮腐蚀断线 ,这种备份的BIOS没有用 ,刷另外机器都会出现开机慢

网友:
楼主捡钱了,恭喜恭喜。

网友:
思路很清晰,分析的也不错,楼主理论很好,感谢楼主的分享。

网友:
楼主挺细心的,谢谢楼主的分享,

网友:
楼主可以的,起码找到了问题所在,厉害了

网友:
修进水的机器,都要仔细认真的观察线路有无断线,有的发黑的电阻和电容还有换掉的,

网友:
保护隔离

网友:
还是楼主 好 顺手保存BIOS

网友:
楼主思路清晰 逻辑正确 向大神学习了

网友:
进水机 只要不是烧掉东西,一般细心都可以秒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