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5-573触发3 5v掉

楼主(2017-08-29):
v5-573触发3 5v掉,第一反应是后级有短路。取掉Q53 Q56 触发有电流。这一次严重误导了自己。以为真的后面有短路。表测阻值正常,那就是微短路。心想这麻烦了。于是各种测。没发现问题啊。一万个心酸。这是第一天。第二天没办法一来就把待机芯片换了。通电一样的。郁闷。第三天。经过一晚上的思考。一来把待机两个电解电容换了 PC131 PC119,.通电,尽然好了。我去。

网友:
呵呵  这两个电容引起3 v5v掉了有示波器的话一下就欧克

网友:
这种故障 可以借鉴 下次碰到同样问题直接试试

网友:
宏碁 的 几款 ,电容报废率很高,基本都是老通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