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体机]
苹果一体机A1418暗屏通病维修,不用拆主板不用改高压板

楼主(2017-08-29):
苹果一体机暗屏A1418,板号820-3588-A
论坛上看了很多这个型号暗屏的,都是改的高压板,太费事了。。。

不用拆机不用改高压板,直接秒杀,具体方法往下看,

不要看到Q8102的123脚电压
正常就忽略了前面的保险

双手奉上图纸点位,已压缩,供你们品尝

网友A:
学习了    可是苹果机一年也接不了几台

网友:
有通病就好啊!谢谢你分享的通病。

网友:
苹果没接触过

网友B:
苹果一体机暗屏还真没修到过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学习了    可是苹果机一年也接不了几台

一年可以接个百十台,帮忙加分谢谢

网友:
以后有的是机会接触苹果电脑,有想法就去实现

网友:
引用 网友B:
苹果一体机暗屏还真没修到过

遇到好几台了,老款新款的都有

网友D:
先收藏,等用时在下。下载分比较难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先收藏,等用时在下。下载分比较难了。

遇到好的要加分啊,兄弟

网友:
苹果一体机暗屏还真没修到过.学习了

网友E:
请问一下就屏线接口好多电容的地方短路快烧了个洞了,这一块是什么电路啊?现在开机还能咚的一声,就是不显示

网友:
学些了 苹果的还是 比较 能 钓鱼的 楼主 这个 经验 不错 o

网友:
这个案例不错,学习了!遇到了可以借鉴一下。

网友F:
这个真得加分。以后遇到,可以少走弯路了!赞个!

网友G:
苹果一体机电容短路的还是没碰到,烧电源板、屏坏的倒是修过

网友:
这机器修的少,先收藏了,谢谢分享,,

网友:
真是好经验,就是平时遇到太少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请问一下就屏线接口好多电容的地方短路快烧了个洞了,这一块是什么电路啊?现在开机还能咚的一声,就是不显 ...

屏幕12V供电电路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个真得加分。以后遇到,可以少走弯路了!赞个!

谢谢,以后肯定会遇到的

网友:
引用 网友G:
苹果一体机电容短路的还是没碰到,烧电源板、屏坏的倒是修过

老款屏坏的也不少,新款的电源板,主板坏挺多的

网友:
好东西  苹果一体机的维修资料太少了  谢谢分享

网友:
这机器还没遇到过,先收藏了,谢谢分享

网友H:
这个主板是电源板子还是主板 。。。。。。。。。。。。。。。

网友:
虽然我接触的苹果机器很少但是谢谢你分享的经验。

网友I:
上次师傅有修到暗屏,是二修机有人做手脚,Q8102的G极分压不成功导致暗屏,一种快速的方法直接去电阻强制导通,一种查点位图补电阻。
哦对了 因为是P管,G<s 所以两端电压不通相同,相同即不能导通。。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一年可以接个百十台,帮忙加分谢谢

这么牛,这百十台很不错,价格报得上

网友:
这是个好东西  要是通病就好了  下次遇到先看看这个有没有问题

网友J:
是C8137短路吗?导致保险烧了?

网友:
引用 网友H:
这个主板是电源板子还是主板 。。。。。。。。。。。。。。。

主板上面屏供电电路问题引起暗屏的

网友:
引用 网友I:
上次师傅有修到暗屏,是二修机有人做手脚,Q8102的G极分压不成功导致暗屏,一种快速的方法直接去电阻强制导 ...

恩,是的这个这几个保险,电感,电阻,阻值变大会有影响的,刚开也没有想到Q8102的S极有12V,G极一直不分压会是前面的保险引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J:
是C8137短路吗?导致保险烧了?

恩,是的电容短路引起这个这几个保险,电感,电阻,阻值变大,刚开也没有想到Q8102的S极有12V,G极一直不分压会是前面的保险引起的

网友:
谢谢。这块电路已经少了一个洞了,不能用了,只能改了。。

网友E:
就是不知道屏幕上的8根线怎么接啊?o-o

网友:
引用 网友E:
就是不知道屏幕上的8根线怎么接啊?o-o

为什么要改呢,找到问题不就不用改了

网友K:
我与到个同样问题的,电容都拆了还短路呀

网友C:
引用 网友K:
我与到个同样问题的,电容都拆了还短路呀

还短路就继续烧机,看看哪里烫手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还短路就继续烧机,看看哪里烫手
背面烧穿了,可惜对苹果也不太了解,想改高压也不会

网友:
来自: 山西运城
先收藏了,平时修苹果比较多,下次碰到这个问题直接秒杀

网友:
这是通病吗,苹果一年也修不到几台

网友(2017-10-01):
苹果一体机暗屏还真没修到过 。。。。。。。。。。。。。。。。。。。。

网友:
一年也摸不到几次苹果一体机,。。

网友:
学习了 楼主的技术一定很厉害 苹果的机器也不好修啊

网友:
这个案例不错,学习了!

网友:
我有一台,板号一样的,没发现短路啊。开机能亮,快进系统,或进系统不久就黑了。其它都正常,还是开机的,就是黑屏。

网友:
不知是什么问题,黑屏还是暗屏看不到什么

网友:
有没有人遇到过。请教一下00000000000

网友:
电容处烧了 FB8108开路换了 还是不行啊 12V导通不到Q9702 支个招

网友:
这个就比较实在了,查到问题都分享一下先,谢谢

网友:
看看学习,收下下收下下 有通病就好啊!谢谢你分享的通病。

网友:
送钱的机器

网友:
这个不能算通病吧

网友:
小白表示苹果都还没摸过,不过这些通病也是该了解的,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
我苹果的时序还在还迷糊,都是蒙的,下次碰到这样的刚好试试

网友:
我们这苹果的机器修的还真不多,这边的人苹果电脑坏了都拿售后去,不相信我们这些修电脑的。

网友:
秀最多的 就是品接口的 问题

网友(2017-11-01):
谢谢了学习了。。。。。。。。。。。。。。。

562549022 -2 恶意灌水刷分|广告,小心账号!

网友:
这个是短路。。不一样。。。。。。。。。。。。

网友:
哦哦 多谢楼主了  以后遇到可以一试

网友:
学习了

562549022 -2 恶意灌水刷分|广告,小心账号!

网友L:
楼主 修这个   收多少钱

网友:
引用 网友L:
楼主 修这个   收多少钱

同行的收的不多几百大洋

网友:
楼主的意思是  直接去掉电容就行吗?

网友:
学习了 之前同事修过类似的问题  改高压过去的

网友M:
今天接一台,挺有启发的,按照思路修好了

网友:
苹果的机器还真不容易接到。接到也是装系统

网友:
引用 网友M:
今天接一台,挺有启发的,按照思路修好了

保护电路设计的比较好

网友:
老司机啊   这都是经验  学习了

网友:
苹果真心修的少,没办法,地方小

网友(2018-08-01):
楼主的帖子 干净 整洁 易懂。不错 ,感谢分享

网友:
这机子,内存PCH_CLK电压偏低只有1.8 报警1声,刷了BIOS 不行

网友(2018-09-13):
有通病就好羞了,不需要图纸的了。谢谢!

网友:
楼主厉害啊,请问楼主是什么工作啊,一年百十台。 专修高端机嘛。出身

网友:
谢谢老板分享 通病 小弟收藏一下希望自己能用的上

网友:
这个还没遇到过

网友(2020-08-02):
楼主说的方法直接到重点 牛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