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
k53sv不触发维修一例{成长路上好帮手}

楼主(2017-08-29):
故障现象待机电流0.03,有时候按开关后灯亮,电流上到0.04.有时候按开关无任何反应
检查流程:公共点----3vao,5vao--+3Vsus,5vSUS--LIDSW#---AC_IN_OC#--EC_RST#--32.768k等等,一直查查没发现额。继续pm_rsmrst#这个没电压,而且ec在接到PWRSW#后没发出PM_PWRBTN#。充分说明ec的工作条件未满足或者本体损坏。做维修千万不要着急,不然就越走越远。还是老老实实根据时序来走吧!
           有了指路明灯,我们就不会迷路了。不难发现第五个sus_pwrgd没测试啊。速度找到这个点,一量只有0.21v,这个肯定不对啊。点位图上一搜,是由3vsus上拉的 先打一下sus_pwgd的阻抗,500多,应该不是后级短路导致,华硕的机器最爱坏的就是电阻了,还是排阻。看了点位,这个是个10k的排阻,料板上下了一个换上去,通电,量测一下这个测试点,正常的3.3v,按开关,正常显示了。
至此,这个机器就修复了。对于老司机来说,这个就是秒杀啊。发出来是希望帮助更多有需要的朋友,共勉吧!附上亮机照片

网友A:
K43这个机器故障太多,排阻, 还有 6脚芝麻官 坏的很严重

网友:
引用 网友A:
K43这个机器故障太多,排阻, 还有 6脚芝麻官 坏的很严重

是的,高抬贵手,加点分!

网友:
嗯  心思很不错啊     我的话就先干bios

网友:
这个好像是通病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