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70本 板号:LA-6751P REV2.0 多故障维修

楼主(2017-08-29):
接同行送来联想G470本
初步检测故障 插电大电流
拆机 D壳里面来个特写 一片狼藉

观察全板 发现凶手 PQ501旁边电容烧黑  直接给撬掉

接电源电流恢复正常 心以为这样就秒杀了 接开关排线 按开关触发上电电流0.23
测量各电感供电 发现无CPU供电  供电芯片为ISL95831

查芯片供电 22 23脚 电压都正常 查7脚VR_ON 无电压
再测量EC 121 VR_ON 脚 也没有

保险起见 按时序来 再测量下前面条件  发现+3VS 只有1.3V左右

U39 G极电压被Q111拉低 测量Q111  2脚有1.3V  这个有该为低电平

测量+5VS 电压5V正常  测量Q110 2脚 低电平 正常
蜂鸣档 测量Q111与Q110 2脚 之间不相通 直接飞线过去
接电源通电 电流上到0.6 测+3VS 电压正常了 CPU供电也有 但无集显供电
这板集显供电是要跑码了才出来   电流上到0.6无跳变 没跑码
换个CPU测试无果 按时序来继续查

测量到U1 时发现 其4脚 无电压  1 2 脚有 3.3 V
4脚由+1.5V_CPU_VDDQ经R30上拉 测R30 1脚 无1.5V  查来源

U3 4脚控制 无电压  Q4 G极有1点几伏
果断 飞线

网友:
飞这么多线。后期稳定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