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B470进水维修

楼主(2017-08-29):
  联想B470,客户说下寸窗户没关,拆机看到3V 5V供电管处有腐蚀,刷干净,烘干,接电0.18的待机,无3 5V,看待机芯片是TPS51123,测供电正常,REG3正常,REG5只有2V多,打17脚REG5对地阻值只有20多,拆掉51123测17脚阻值正常,判断51123坏,更换后故障排除,电流一路小跑亮机。

网友:
你运气好,你这个B470 铁壳MOS没报废,我修了好多基本都是铁壳毛飞,严重的CPU都报废,还有显卡的铁壳导致下哪款报废。。。

网友:
最近修的大多都是进水的

网友:
最近碰到好几个进水的,严重的一大片直接叫客户换板

网友:
好运气,捡钱的节奏阿。想想我这几天就是没进液的机子,键盘要么个别按不出来,要么自动按。吃力不付好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