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8H61-M LX3 PLUS R2.0 不定时关机

楼主(2017-08-29):
主板的贴纸 印的是P8H61-M LX3 PLUS R2.0

撕开贴纸 pcb板印刷的是P8H61-M LX3 R2.0

主板的故障是不定时关机, 有时可以开十几二十分钟, 只要自己关机后 一般再开机只能开个 两三分钟后自动关机或者 一两分钟

主板到手的时候已经是摘掉了UP17 八角芯片,EPU芯片旁,表面印的是3318a 实际型号经查是UP6262

找了一样的UP6262焊上去情况是一样的, 不管上不上UP17都能开机

BIOS 官方下载的是不能直刷的,于是在论坛上找了个P8H61-M LX3 R2.0 的bios 刷上去一样可以开机, 但是情况还是一样,不定时关机

哪里的问题,有没有通病? 怎么查?

网友:
特别是这样的用着用着关机不好查,不行换个IO试试

网友:
CPU 的温度检测信号,IO的电压检测信号,频繁关机的时候测下

网友:
还有一个通病  ,去掉PQ39试试

网友:
查 各个PG信号的小三极管!!!!

网友:
测下开机 复位的排针有没有拉低.....

网友:
CPU的PG信号重点查,IO检测信号查一下

网友A:
温控电路检查了没有,温控不正常会引起掉电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温控电路检查了没有,温控不正常会引起掉电

温控电路的名字叫什么, 测点在哪里?

网友C:
这个CPU供电芯片就是RT8859一样   换了那两电阻

网友:
不会又是822排阻问题吧,华硕的排阻和电阻坏的比较多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这个CPU供电芯片就是RT8859一样   换了那两电阻

位置 ? 哪两个电阻,是什么作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温控电路的名字叫什么, 测点在哪里?

THERMAL或者SHDN#,VRMPG也可能出现这个现象

网友D:
自动关机后,有无再次触发的可能性?

网友B:
引用 网友D:
自动关机后,有无再次触发的可能性?

自动关机后不会再次自动触发   ,除非自己开机

网友D:
引用 网友B:
自动关机后不会再次自动触发   ,除非自己开机

如果开机排针部分没问题,IO也换过还是这样,那只有弄示波器刷各种开启信号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位置 ? 哪两个电阻,是什么作用的

具体作用忘了   你去搜索一下就知道了   直接搜RT8859

网友B:
引用 网友D:
如果开机排针部分没问题,IO也换过还是这样,那只有弄示波器刷各种开启信号了。

示波器太高端了, 暂时没有,也不会用,个人觉得是温度传感这一块的故障, 但是不清楚温度传感这些信号叫什么名字

网友D:
引用 网友B:
示波器太高端了, 暂时没有,也不会用,个人觉得是温度传感这一块的故障, 但是不清楚温度传感这些信号叫 ...

PROCHOT#,这个信号好好查查。

网友B:
引用 网友D:
PROCHOT#,这个信号好好查查。

没找到 PROCHOT# , 只找到P_GFX_PROCHOT_10 和P_GFX_PROCHOT_OUT

我把这两个信号相关的芯片和电阻全换了, 测试了好像好了点,换了后亮机测试20多个小时才自动关机

再触发测试又是几个小时后关机

网友E:
官网的下载来 去掉前面800 即可直接刷  你如果是809编程器是可以直接刷的 编程器自动识别CAP文件 自动偏移800帮你刷好

网友:
引用 网友E:
官网的下载来 去掉前面800 即可直接刷  你如果是809编程器是可以直接刷的 编程器自动识别CAP文件 自动偏移8 ...

受教了.谢谢. 看了下, 800 确实是  ...Z.. 的开头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找到 PROCHOT# , 只找到P_GFX_PROCHOT_10 和P_GFX_PROCHOT_OUT

我把这两个信号相关的芯片和电阻全换 ...

说明应该不是这2个地方的故障。故障存在于别处,慢慢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