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IBM R400 暗屏

楼主(2017-08-29):
今天修到一台IBM R400的机器 暗屏 上屏的那一排指示灯都不亮,这个现象要么就是屏线断了。要么就是接口接触不好,要么就是主板给上屏的一个供电没有了。因为原来修到过这个故障。所以直接把主板拆出来了。测量屏线接口附近一个保险断开了。更换后就好了。。
暗屏

网友:
老子看到 这IBM老货色 就想吐饭,, 那个外壳一层一层的,他还觉得技术设计高超。。

网友:
刚修了个T400也是屏暗但没你这么顺利。

网友:
T400 R400这机器是很经典的机器啊!我很喜欢修这样的机器,修好后稳定啊!

网友:
哈哈 是啊 这机器确实修的都是小毛病

网友:
我也遇到坏电阻的情况。。。。。。

网友:
这老机器还有得修,我这里堆了好几台,没人要。

网友:
保险烧了,捡到钱了,这个本子还是很经典的

网友:
这个本子每次都是遇到坏屏线的,楼主运气太好了,换个保险捡到钱了

网友:
这个本子每次都是遇到坏屏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