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ASUS W519L 版号:X555LP 进水

楼主(2017-08-29):
修到一台ASUS W519L    不开机。轻微进水。。版号:X555LP      上电路表 待机0.07  摸主板有个芯片发热。看点位图 感觉这个芯片是3V 5V的待机芯片。。既然是待机芯片发热 那就测量待机芯片周围的电路  没有发现有明显问题的。。3V 5v电感阻值也还可以。。。待机芯片的脚位对照点位图 也没发现明显问题。。接着就去查2级的电压。。发现主板上2级3V短路了。。。有个8脚管子是3V电感电压 转换成+3VS的。。。果断给+3VS接个3V电压烧鸡。。摸着CPU 烫手。。。。这个可是I7的啊 ,,,心拔凉拔凉的。。只能放弃了。。这个机器也没什么经验。。只是感慨一下。。现在的新机器  集成度这么高。真是坑人啊   动不动就是CPU坏了。。前几天碰到一个还没出保的DELL 也是这样,进了点水 CPU坏了。。。无奈啊。。。

网友A:
给我测试下这个地方,我这里有2台 这里二极体为 0.000.

网友:
我估计我这2台 CPU也报废 ,, 没戏的多了

网友:
你这个地方是+1.05VSUS转换成+1.05VS的。。

网友:
机器我已经装起来还给人家了。现在只有点位图。你要的话 我可以发给你。

网友:
61699308  需要的话就加我QQ。。。。。。。。。。。。。。。

网友:
楼主,你又点位图可以分享给我们大家啊!华硕的机器又没有图纸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给我测试下这个地方,我这里有2台 这里二极体为 0.000.

1.0V

H55
CPU 报废了,,,,我说的是 二极体 不是电压

网友:
现在的本子就是坑人呀。,。,。,。,。,。,。

网友:
呵呵  之前我也有一台    3v短路    发现是供给cpu一体的南桥模块的     本来想换一个cpu练练手   报了1000块    被客户骂了

网友:
前一段一个和这个版号一样的板子I5的 本来不过保护隔离修好还不亮机刷BIOS亮了两次就不亮  最后放弃了

网友(点评):
没多刷几个BIOS试下呢

网友B:
现在的新板,集成CPU450元,主板800,果断买主板

H55
CPU 坏 真的没有修的价值 。。

网友(2017-09-28):
引用 网友B:
现在的新板,集成CPU450元,主板800,果断买主板

现在电脑工艺越来越倾向手机工艺

网友(2018-12-26):
南桥和CPU是在一起的。南桥坏了就拜拜了

网友:
现在的本就是坑人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