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卓手机维修]
国产手机盖板应该怎么选?

楼主(2017-08-29):
大家好,压屏新手,目前只会压苹果系列,想学国产系列手机,遇到问题了。
拿华为P9比方,P9的盖板某宝上有2种,一种是便宜的普通盖板,一种是带触摸IC的盖板,比较贵。
给我整蒙了应该上哪一种?
还是说屏幕不一样用的盖板不一样,就像苹果的国产屏,用的都是带触摸的盖板。

或者是说P9换盖板的时候要把原来的旧触摸IC拆下来,焊到新的盖板上?如果这样也太麻烦了吧

求同行大神不吝赐教,感激不尽

补充内容 (2017-8-30 12:20):
三楼补图

网友:
有没有照片啊         我想看看

网友:
补充图片,很清楚的,一种跟苹果哟一样的就一个玻璃盖板,一种带触摸IC的盖板

网友:
买呢种带触摸IC的方便!!!!

网友:
P9本身是单盖板的,带IC的盖板是在分离的时候把触摸排线弄坏了才买的,你可以先分离好再考虑买哪一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