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扬天S710-00

楼主(2017-08-29):
品牌:联想
型号:扬天S710-00
故障:屏上有亮线
客户拿 来说有时好 有时坏,就是屏上有线条,感觉不像屏的问题,有点像屏线那种,但我拆开换了普通显示器的屏线,屏背景都是绿的,用原机的屏线就是只有 线条,偶尔又是好的,有时候字体有拖影,那位遇到过这种情况,请问是什么问题。这种屏线很长,普通的够不着

网友A:
同面的液晶通用软屏线不够长?不行就淘宝买几条,我都备货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同面的液晶通用软屏线不够长?不行就淘宝买几条,我都备货了。

显示器里面的,排线没这么长,显示器里的我量了下25CM,这个估计有35CM

网友B:
买根一模一样的试一下到底是不是排线的问题

网友C:
屏上有亮线,一般情况下都是屏本身的问题

网友D:
这个就像显示器花屏一样  把屏线嚓嚓机好啦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就像显示器花屏一样  把屏线嚓嚓机好啦

屏线擦过了,两头都用橡皮擦 擦了,还是一样的故障

网友:
引用 网友B:
买根一模一样的试一下到底是不是排线的问题

这屏线貌似不好找,还很贵 80多一条…………

网友:
引用 网友C:
屏上有亮线,一般情况下都是屏本身的问题

现在没配件换了试,我也没办法试出来是什么问题

网友E:
换屏就好了。这个不是屏线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E:
换屏就好了。这个不是屏线的问题

真的吗老兄,我也希望是屏…………

网友:
屏的问题,屏线不可能导制一条竖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