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苹果6P 微信说话好使 打电话对方有时听不到我说话

楼主(2017-08-29):
  我家孩子老是拿我媳妇的手机玩 经常摔到地板上,今天就出现问题了,给我打电话的时候 说两句话 声音就没了, 但是微信聊天一点问题都没有,为了测试是不是信号问题,给好几个人打电话 都是这个问题,苹果手机的通话麦克风 和微信麦克风 是共用一个麦克风吗。这是不是送话器坏了?

网友:
不是一个MIC 你这个应该是尾插上的麦克坏了。换尾插吧。免提情况下用的前像头那的麦克

网友:
              换个尾插               就好哦

网友:
检查尾插的接触,如果是摔的,可能是接触不良

网友:
用录音试试有没有反应
没有反应就换尾擦

网友:
測試下 SIRI  能否正常使用  更換聽筒排線 測試看看

网友A:
一般有可能是cpu虚焊了。还有就是硬盘了

网友:
楼主换尾插试试吧    上下两个mic

网友:
摔的一般就是硬件的问题了,,,,,

网友B:
换尾插吧。通话跟微信不是同一个MIC.

网友:
呢会没触犯对 ,现在好了谢谢了!!!

网友:
差不多  自己懂的话可以淘宝一个试试

网友:
喇叭坏了吧

网友:
换原装尾插排线,检查是否还过机壳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般有可能是cpu虚焊了。还有就是硬盘了

高人!不送话就要干CPU吗?请问层主,干好了多少板?

网友:
微信还有视频聊天的时候是用的上面的送话器,打电话是下面的,先换个尾插排线试试

网友:
充电芯片换了最后好没好哟

网友:
能否正常使用  更換聽筒排線 測試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B:
换尾插吧。通话跟微信不是同一个MIC.

通话的时候是正常模式,此时工作的是底部mic,而微信是工作的状态应该是免提的模式,此时顶部2个mic的才负责送话。

网友:
你再说什么?我看不清楚

网友:
这个应该是手机有问题

网友:
应该 要换 尾查的 ...................

网友:
坏了 淘宝买哈哈。。。。